电工仪表的维护与保养守则

楼主(2020-12-18):
a:建议用户在外接CT、PT时,在本仪表和CT、PT之间采用接线端子排连接,以方便仪表的拆卸。

  b:当电流信号以CT方式接入时,请注意CT同名端。

  c:用户需根据所采用的PT不同选择额定电流合适的保险丝。

  d:为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度,必须正确接入电压、电流测试信号。当被测试电压小于仪表电压量程,可以直

  接接入;否则,必须经电压互感器PT接入。当被测试电流小于仪表电流量程,可以直接接入;否则,必须经电

  流互感器CT接入。

  e:接线时确保输入电流与电压相序一致,否则会出现显示数值与符号错误,同时确保电流进出线连接正确

  (打*号端子接进线)

  f:接入互感器的精度能够影响仪表测试数据的准确度。互感器次级输出应连接较粗、较短的低阻抗导线,

  减少干扰影响。互感器可能产生信号角差的偏移,对测试数据的准确度有影响。

网友A:
建议用户在外接CT、PT时,在本仪表和CT、PT之间采用接线端子排连接,以方便仪表的拆卸。

当电流信号以CT方式接入时,请注意CT同名端。

用户需根据所采用的PT不同选择额定电流合适的保险丝。

为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度,必须正确接入电压、电流测试信号。用户在使用和维护空气能热泵组时应注意:机组内所有安全保护装置均在出厂前设定完毕,切勿自行拆装或调整。

接线时确保输入电流与电压相序一致,否则会出现显示数值与符号错误,同时确保电流进出线连接正确

接入互感器的精度能够影响仪表测试数据的准确度。互感器次级输出应连接较粗、较短的低阻抗导线,

减少干扰影响。互感器可能产生信号角差的偏移,对测试数据的准确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