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电机短路问题

楼主(2020-12-18):
怎么解决电容电机线路破皮短路,空开不跳这一问题

网友A:
发上现场图呀,分析得看现场的

网友B:
空开 太大了呐

网友C:
短路电流没达到断路器跳闸的值。

网友D:
普通断路器(就是鸟人嘴巴说的空开: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就得说断路器,空开顶多是普通维修人员使用)的瞬时跳闸是额定电流值10倍,过载跳闸一般设定1.25倍!!而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通常直接启动断路器电流选用是电机额定电流1.5倍~2.5倍(频繁启停选择2.5倍,一小时内启动1~5次选择1.5倍),而电机过载1.2倍就有极大可能烧毁!!这个就是普通断路器不能保护电机的原因

网友E:
空开不跳主要原因是没有到达动作值或动作时间,要想保护起作用就得有匹配的保护元件及合适的保护动作值才能做到。

网友F:
没有接地,用漏保,跟容量关系不大

网友G:
    空开不跳主要原因是设备没有接地形成回路跳,还有可能或是没有到达动作值或动作时间

网友H:
空开反应没那么灵敏的,你可以用一个监察电流的控制器来控制

网友I:
换一个带缺相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J:
是断路器选择参数不合理过大了。你可以试验下,选择电机额定电流的1.25倍试下。

网友K:
短路不跳断路器,断路器选择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