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是如何工作的?它的部件都有哪些作用

楼主(2020-12-18):
 3D打印机主要是用于打印固态的立体物件。控制软件将您的3D图纸翻译成计算机指令也就是GCODE文件,随后根据USB数据线或是SD卡将传输到3D打印机上。打印材料(PLA、ABS等)经料管送向智能控制的喷头后,加热熔融并挤压纤维丝,最终根据逐层堆叠固化使之成形。成形的模型具有高强度和高稳定性,能开展攻丝、钻孔、上色等操作,快速参与使用。

      耗材冷却风扇:这个风扇用于冷却打印中的模型,风速是能够调整的。

      热床载物平台:模型将在热床上成形,热床可具备加热作用避免 模型打印过程中变形。

      耗材卡紧螺母:这个是挤出机上的一个配件,主要是对于将耗材卡紧到传动齿轮上,避免 耗材打滑的现象。

      传动齿轮:传动齿轮用于将耗材送入进喷头加热器中。便于挤压耗材纤维丝。

      挤出机:用于把耗材送入喷头并挤压纤维丝,随后在载物平台上搭建模型。

      挤出机风机:用对于挤出机电机和挤出机总成散热,防止挤出机温度过高造成耗材阻塞。

      PTFE送丝管:一类塑料管,用于将耗材从耗材盘里正确引导入挤出机。

      Gcode文件:一类计算机语言,用于叙述你的3D模型的成形刀路。打印机会将您的模型转化成GCODE文件,随后传输到机器上。

      散热器:用于给温度过高部件散热,它看上去可能是炽片状的。高温时请不要触碰。

      液晶显示操作面板:用于显示机器的运作状态和开展脱机打印等操作,坐落于机器的上部。

      PLA耗材:PLA学名聚乳酸,是一类可再生的生物塑料。是模型打印成形的原材料。

      控制软件:用于对您的3D模型在转化成GCODE之前的编写工作,还可以用于将转换后的GOCDE文件传送到3D打印机上。

      步进电机总成:由步进电机和驱动块散热风扇等构成,用于将耗材推进挤出机中。

      马达线:电子线根据电线向电动机给予动力。

      喷头:一般 口径是0.4MM,坐落于挤出机的底部,用于将耗材挤压成纤维丝并在热床上搭建出您的模型。

      电源:AC电源,为您的3D打印机给予动力。

      CURA15.02:是一个免费开源的3D模型切片软件,软件容许您控制和编写STL文件和Gcode文件。并将数据传输到3D打印机上。.

      GCODE 文件:描述了一个模型的刀路,可以直接复制使用,用于建立一 个模型。

       SD 卡:数据卡 ,可以存储数字数据和读取,用于保存转换出来的 GCODE

      垫片:塑料件,保持挤出机的风扇和散热片的安全。

      耗材料架:用于放置耗材,以保证耗材安全的进入到挤出机内。

.      STL 文件:广泛使用的一种3D模型的文件格式。

       USB 电缆:用于将计算机连接到 3D打印机。使用 USB 接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