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状态地址1001H,怎么设置状态指示灯?如下图

楼主(2020-12-18):
康沃变频器与威纶通触摸屏485通讯, 设置控制命令地址为1000H,1为正转运行,2为反转运行。变频器状态1001H怎么设置状态指示灯????正转地址为?  反转为?停机为?  请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A:
取1001H的bit1位和bit4位就可以判断,bit4用来判断变频器到底是停止状态,还是运行状态;如果是运行状态,用Bit1位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触摸屏上可以用一个位状态提取函数来提取1001H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1001H的bit1位和bit4位就可以判断,bit4用来判断变频器到底是停止状态,还是运行状态;如果是运行状态,用Bit1位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触摸屏上可以用一个位状态提取函数来提取1001H各位...



谢谢! 明白了,开始被教程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