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34系列安全输出模块如何更换

楼主(2020-12-20):
AB 1734系列安全输出模块如何更换,需要配置吗,直接更换模块一直亮红灯,什么情况

网友A(2021-09-25):
MS 表示模块状态, NS表示网络状态, 是哪个红灯亮

网友B:
更换完成以后最好重新下载一下程序,更新时候不能带电插拔

网友C(2022-08-24):
不需要配置,更换后可以直接使用,只是不能热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