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PLC可以直接连中间继电器及24V按钮

楼主(2020-12-20):
请问晶体管PLC可以直接连中间继电器及24V开关吗?

我看一般的中继电流都很大能有5A,那晶体管输出端才0.5A,需要串接电阻吗?

另外晶体管PLC输入端能否直接接24V按钮吗?

谢谢!

网友A:
一般DC24v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功率是1W。线圈消耗电流约0.04A 。中间继电器的触点约定发热电bai流小于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