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HMI报表存u盘

楼主(2020-12-20):
用海为HMI,做报表怎么存不进u盘。插了u盘点保存显示成功,但是u盘还是空的啥也没有。用的4gb的u盘。

网友A:
把你做的工程也发上来一下,应该是你工程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B:
海为的HMI分两种,一种是C7还有一种C7S,C10同理

C7的需要在历史记录组里面建立历史记录即可

而C7S需要在数据组建立历史记录组即可

海为新款的都是C7S,

C7目前只有库存,停产了

另外别忘设置存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