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变送器安装故障排查

楼主(2020-12-21):
  罗斯蒙特变送器的故障产生,除了与其品牌自身工艺质量有关,还与在现场的安装方法以及使用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机电技术部,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收到变送器安装后压力指数不正常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是人为因素,也就是变送器安装不正确所导致的。

  下面就这些安装上的问题,为大家归纳总结如下,并附上解决方法。

  在罗斯蒙特变送器的安装使用中经常会产生一些问题,它们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变送器的压力指示不正常

  压力指示不正确,与参照压力值、电源、接线、温度等因素相关。为了解决压力指示不正常的问题,我们需要做到。

  1、参照压力值不准确,也会引起压力指示的不正常。所以,我们需要选用精度较高的参照压力表。

  2、检查压力变送器的电源是否正常,应保证回路中不存在较大的负载输入。

  3、接线的不正确。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不同,在压力变送器的输出端上的接线也是不同。有些变送器可以采用直接输入接线的方法,有的则需接入一个电阻后再接入输入。

  4、温度的影响。当压力变送器中的管路温度过高时,就会影响压力传感器的正常使用,从而导致故障的产生。因此,必须对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进行严格控制

  4、异物的阻塞。压力变送器的管道一旦被异物侵入,就会造成管道的堵塞,会使变送器的压力显示值出现异常情况。

  5、设备外壳不接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只需要将设备的外壳接地就可以了。

  二、变送器的安装不当

  由于压力变送器在许多行业中都有应用,所以对它经常采取就地安装的方法。但如果变送器是在冶金、矿山等条件恶劣的环境中就地安装,就特别容易引起变送器故障的产生。

  安装环境的选择不当。应尽可能地保持安装环境的清洁,避免异物侵入变送器内部。安装方法的选择。除了安装工具的合理选用外,安装步骤应按照指示手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