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4-20mA信号回路中检测出交流信号

楼主(2020-12-21):
一国外设备配套的检测轴向及径向位移的仪表,需要DC24V供电,输出三线两路(共负)DC4-20mA信号,万用表测量其中一路输出4mA,另一路输出12mA,信号稳定;

由于在DCS侧显示信号有波动,现场测量在输出回路中对地有交流大约0.4V的电压值,在仪表侧将输出引线摘掉,单独提供4-20mA信号,交流信号消失,所以排除了线路干扰的可能;

请问此交流信号会引起DCS显示波动么?

另直流信号输出的回路中含有交流的0.4V信号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A:
三线的仪表没有4线的稳定。可以考虑加一个隔离器观察下。

0.4v交流一般是感应电 我个人觉得正常。

网友B:
0.几V没啥大影响,有可能是你万用表精度不高误测也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线的仪表没有4线的稳定。可以考虑加一个隔离器观察下。0.4v交流一般是感应电 我个人觉得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几V没啥大影响,有可能是你万用表精度不高误测也可能



DCS显示在9.1%~11.1%波动,波动原因没法解释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