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看内存没了

楼主(2020-12-21):
怎么看没是内存不够了

楼主:
abb集散控制系统PRAM和RAM基本没有剩余,运行起来会卡么????急等

网友A:
卡不卡你们自己应该最清楚

我们800xa 负荷高了  下载程序会有warning

网友B:
操作员站有时间画面会出现中断现象就是控制器负荷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