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直线电机报警

楼主(2020-12-21):
三菱直线电机MR-J4-200B-RJ发生16.3报警,但是电缆线什么的正常,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A:
编码器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确认

编码器确认了,但是还是报警

网友B:
无法确认就换一套

网友C:
AL 16.3是编码器异常,有可能是线缆问题,也有可能是编码器问题,如果是2/4线制设定原因的话,则长距离编码器线缆需要设定PC22=1***。

网友D:
一般线缆概率大,确定线缆没问题,那就是参数问题。未使能操作或是别的非正常操作

网友E(2021-01-27):
高速运动场合一定要用柔性电缆,有些场合要用高柔性电缆

网友F(2021-06-08):
线没问题编码器没问题的话看一下编码器上面的电缆插头和驱动器的电缆插头是否松动进东西之类的问题,要是排除了的话别犹豫直接换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