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顺序控制问题

楼主(2020-12-22):
各位前辈 小弟目前在编写一个测试程式时 有一部分不知道该如何编写 可否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我有五台马达使用五台变频器控制
启动时 我会自动判断只启动其中四台
然后根据外部的信号然后使用一组PID 来做控制升频或降频的动作

四台同步频率必须运转

但是降到我的频率最低设定值时我就要关闭其中一颗马达只剩下三台做同步频率运转以此类推......来控制我需要的设定

反之当我升到我的频率最高设定值就要开启下一台

请问各位前辈 如此逻辑 该怎么来做会比较适合呢??

请各位前辈不吝指导 谢谢

网友A:
1)写当前预备启动电机数至变量A;判断A的值,启动相应数量的电机;

2)频率低于设定值,A=A-1; A>0,按设计关掉某一台电机;

3)  频率高于设定值,A=A+1,按设计启动某一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写当前预备启动电机数至变量A;判断A的值,启动相应数量的电机;2)频率低于设定值,A=A-1; A>0,按设计关掉某一台电机;3)  频率高于设定值,A=A+1,按设计启动某一台电机。...

前辈您好 感谢您的回覆

我目前是卡在逻辑控制的部分 PID 以及其他的 我都大概知道怎么来做

因为我有五台 我会先比较其中哪四台运转时数比较少的来启动 没启动那台就是备用

假设我五台马达分别为M1 M2 M3 M4 M5

但是一次启动四台 然后要再每次停一台 停到只剩一台时就不能再停 这样要怎么去写呢??

我要停的时候会在判断一次哪台运转时数比较久的来停止 但是我要如何确定我一开始时是启动哪几台呢???

我现在是卡在这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dxl_lyct"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1)写当前预备启动电机数至变量A;判断A的值,启动相应数量的电机;2)频率低于设定值,A=A-1; A>0,按设计关掉某一台电机;...

两种方法,方法1,每台电机加一个启动时间计时;先启动时间少的即可;方法2,变频器内部有运行时间,读取过来直接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Johnny Pan"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引用 "dxl_lyct"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1)写当前预备启动电机数至变量A;判断A的值,启动相应数...

目前我是打算抓变频器的时间来比较

但是目前遇到的困难是

假设我第一次启动时 是启动 M1 M2 M4 M5

那请问我要怎么去判断或纪录我这次启动是哪几台??

因为如果要准备关一台时 我会在针对启动的这几台去做比较后关闭运转时间最多的那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dxl_lyct"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引用 "Johnny Pan"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引用 "dxl_lyct" 的回复,发表在1楼     ...



用分脉冲或秒脉冲给寄存器加1,寄存器号和电机号对应起来,比如用D1,D2,D3,D4,D5

用FOR NEXT循环比较取寄存器最大值,然后记录最大值对应的寄存器号就是电机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Johnny Pan"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dxl_lyct"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引用 "Johnny Pan" 的回复,发表在2楼    ...

前辈 我有将我写的程序上传

可否帮我看一下 如果当我条件达到时要怎样来判断一台一台关掉

网友B:
程序下载了打不开,写了一段程序求最长运行时间的电机的对应号,不知道怎么能传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下载了打不开,写了一段程序求最长运行时间的电机的对应号,不知道怎么能传上来...



可以发资料附件,或者截图都可以

传图:

资料的发布方式:http://bbs.gongkong.com/d/201903/786833/786833_1.shtml

网友D:
在启动以后,就把这次启动的电机用一个字节保存起来,不知道启动的是哪四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echsavvy"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程序下载了打不开,写了一段程序求最长运行时间的电机的对应号,不知道怎么能传上来...】进行回复:        ---------...



在回复里看不到选择发附件的地方,是不是只能发帖时可带附件

网友E:
这个相当于四用一备,你肯定还要做故障切换,可以先前提条件选择从几号开始启动,然后做启动的一台达到满hz启动下一台,做好衔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ighting2020"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techsavvy"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程序下载了打不开,写了一段程序求最长运行时间的电机的对...



是的,目前回帖里没有传附件的功能,只能新发帖,把链接贴过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echsavvy"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fighting2020"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techsavvy" 的回复,发表在7楼     ...

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dxl_lyct"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引用 "Johnny Pan"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引用 "dxl_lyct" 的回复,发表在1楼     ...



用时间最短的四台啊,你不是说要用时间最短的吗?这四台肯定可以记录下来了

网友F:
学习下谢谢老师,老师真好人,过年升职加薪

网友F:
好好学习,谢谢分享,一生平安

网友G:
感谢楼主把怎么好的作品案例分享在论坛,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