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雷达液位计测量的干扰源有哪些?

楼主(2020-12-22):
雷达液位计的是通过电磁波(即通称雷达波,因为利用此测距方法早是应用于军用雷达,所以被称为雷达波)来进行工作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向被测目标发射电磁波,电磁波发射后遇到介质反射回来,以此来测量具体的液体位置,对于雷达液位计来说,其关键性的功能就是保证其能够顺利发射电磁波信号。我们在工业生产现场中,经常会出现信号被干扰的情况,那么是哪些干扰源影响了雷达液位计的测量呢。

对于雷达液位计的信号来说,产生干扰的原因有很多,干扰源也是多种多样,本文将从内部、外部、交流、直流四个方面介绍:

一、外部干扰
1、天体、天电干扰
首先什么是天体干扰呢?天体就是指太阳或是其他的恒星,因此天体干扰指的就是它们发出的电磁波对雷达液位计发出的信号产生了一定的干扰。对于天电大家肯都感到很陌生,所谓天电通常我们会将其理解为由大气、雷电等电离作用,或是火山、地震等自然现象产生的电磁波对雷达液位计的信号产生的干扰。

2、机械干扰
所谓机械干扰是指由于外部机器的大幅度震动或冲击影响到雷达液位计,使雷达液位计内部的一些元件同样发生震动甚至是移位、变形,也可能使仪表头指针松动测量产生误差,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通常加以隔板、减震弹簧等来缓解冲击。

3、湿度干扰
当湿度升高,就会引起绝缘体电阻下降、电介质介电数增加、骨架蓬松、电阻增加,进而也就产生漏电流增加、电容量增加、电感器变化等。此外还会使胶质变软,并且测量精度也会下降。

4、化学干扰
化学干扰通常是指一些具有腐蚀性的气体,例如酸、碱等,这些气体长时间的作用不仅仅会损坏仪器及内部元件,还会与金属作用导电,影响雷达液位计的正常工作。

5、热干扰
火电厂运作中其热力设备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这些热量进而引起周围仪器以及环境温度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热干扰,这些干扰都会对雷达液位计的元件产生影响,进一步产生测量不精确等问题。

6、光干扰
光的干扰主要在于半导体部件,用来控制仪器的部件当中许多都是由半导体材料制成,而半导体元件在受到光的影响就会改变其导电性能,这样一来,雷达液位计的正常使用也就受到了影响。

二、内部干扰
干扰不仅仅来自于外部,也来自于雷达液位计内部,例如其中的导线、电源变压器电子元件之间的电感、电容等所产生的干扰,此外内部元件还会产生噪声干扰。如今大部分的雷达液位计也开始改进,采用了高频率微波技术,如此一来就大大改善了液位计的性能,干扰也随之降低。

三、直流干扰
在雷达物位计测量回路中,出现附加直流流电压时,即为直流干扰。严重时,将使测量仪表不能正常工作。直流干扰的来源有以下几种:
(1)附加热电势。
(2)化学电势。

(3)雷达物位计与直流电源接触时,泄露电流将通过测量回路产生干扰电压。

四、交流干扰
交流干扰又可分为线间干扰和对地干扰。线间干扰是指外界影响下,雷达物位计(补偿导线)输出端之间会出现交流电压。这种干扰又称为横向、共模或共态干扰。在一般情况下,线间干扰电压可达到几毫伏甚至几十毫伏。对地干扰是指出现在雷达物位计(或补偿导线)两输出端中的一端,其对地的交流电压称为对地干扰电压。这种干扰又称为纵向、串模或串态干扰。一般情况下,对地干扰电压可达到几伏甚至100多伏。交流干扰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电磁感应是线间干扰的主要来源。
(2)高温漏电影响。
(3)高压电场干扰。
(4)地电流干扰。
(5)吸嘲漏电影响。
(6)在带电体上进行测温也可引入交流干扰。

以上就是我们讨论的关于雷达液位计信号会受到干扰的一些情况,我们在安装或使用雷达液位计时,也可以根据以上所列这些来分析你的使用环境会不会对液位计产生这些干扰,如果存在这些情况,那么一定要做好防干扰措施,以保证液位计能够更好的为你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