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248温度变送器安装指南

楼主(2020-12-22):
 罗斯蒙特 248 型温度变送器快速安装指南

  第 1 步:组态 ( 工作台校准 )

  罗斯蒙特 248 型使用 375 现场通信器进行通信 (通信时要求回路电阻为 250-1100 欧姆。在变送器端子电压低于 12Vdc 时,不得使用 ) 。更多信息请参考 《罗斯蒙特 248 参考手册》(文档号 00809-0100-4825)和 《375 现场通信器参考手册》

  连接现场通信器

  需要现场设备 Dev v1、 DD v1 版手持型通信器才能使用全部功能。

  验证变送器配置

  使用现场通信器验证操作的方法参见下面的快捷键。更详细说明请参考 《罗斯蒙特 248 参考手册》(文档号 00809-0100-4825)。

  第 2 步:安装变送器

  在电缆管道的高点安装变送器,防止湿气进入变送器的外壳。

  典型的欧洲和亚太地区安装方式

  带 DIN 板型传感器的头部安装型变送器

  1. 把热电偶套管安装到管道或工艺容器的壁上。在加压之前,应安装并拧紧热套管。

  2. 把变送器组装到传感器上。把变送器安装螺钉穿入传感器的安装板,并把扣环 (选件)插入到变送器安装螺钉槽中。

  3. 把传感器与变送器连接。

  4. 把变送器 - 传感器组件置入连接头中。把变送器安装螺钉拧入连接头的安装孔中。把加长杆组装到连接头上。把整个组件插入到热套管中。

  5. 把屏蔽电缆穿入电缆密封套中。

  6. 把电缆密封套固定到屏蔽电缆中。

  7. 通过电缆入口把屏蔽电缆的端头插入到连接头中。连接并拧紧电缆密封套。

  8. 把屏蔽电缆导线连接到变送器的电源端子上。避免与传感器引线和传感器连接件接触。

  9. 安装并拧紧连接头盖。壳盖必须完全结合紧密,以满足防爆要求。

  典型的北美和南美安装方式

  带螺纹式传感器的头部安装型变送器

  1. 把热套管安装到管道或工艺容器的壁上。在加压之前,应安装并拧紧热套管。

  2. 把必要的加长接嘴和适配器连接到热套管上。使用硅胶带密封接嘴和适配器螺纹。

  3. 把传感器拧入热套管中。如果出于恶劣环境的考虑或为了满足规范要求,可安装排放密封件。

  4. 把传感器引线穿入通用安装头和变送器。把变送器安装螺钉拧入通用安装头的安装孔中,从而把变送器安装到通用头中。

  5. 把变送器 - 传感器组件安装到热套管中。用硅胶带密封适配器螺纹。

  6. 把现场接线导管安装到通用安装头的导管入口上。使用硅胶带密封导管螺纹。

  7. 把现场引线通过导管穿入通用头中。把传感器引线和电源线连接到变送器上。必须与其它端子接触。

  8. 安装并拧紧通用连接头盖。壳盖必须完全结合紧密,以满足防爆要求。

  安装到 DIN 轨道

  若希望把罗斯蒙特 248H 连接到 DIN 轨道,可按图所示把适当的轨道安装套件 (部件号 00248-1601-0001)组装到变送器上。

  带远程安装传感器的轨道安装型变送器

  最简单的组件使用:

  · 一个远程安装型变送器

  · 一个带接线端子的一体化安装型传感器

  · 一个一体化式连接头

  · 一个标准延长件

  · 一个螺纹式热套管

  完整的传感器和安装附件信息参见公制产品数据表 (文档号 00813-0101-2654)。按照下述步骤完成组装:

  把变送器固定到适当的轨道或面板上。

  把热套管安装到管道或工艺容器的壁上。在加压之前,应安装并拧紧热套管。

  把传感器安装到连接头上,并把整个组件安装到热套管上。

  在传感器接线端子上连接足够长的传感器引线。

  安装并拧紧连接头盖。壳盖必须完全结合紧密,以满足防爆要求。

  把传感器引线从传感器组件连接到变送器上。

  把传感器引线和电源线连接到变送器上。应避免接触引线和端子。

  带螺纹式传感器的轨道安装型变送器

  最简单的组件使用:

  · 一个带飞线的螺纹式传感器

  · 一个螺纹式传感器连接头

  · 一个联管节和接嘴加长组件

  · 一个螺纹式热套管

  完整的传感器和安装附件信息参见罗斯蒙特传感器产品数据表的第 1 卷(文档号 00813-0100-2654)。

  按照下述步骤完成组装:

  把变送器固定到适当的轨道或面板上。

  把热套管安装到管道或工艺容器的壁上。在加压之前,应安装并拧紧热套管。

  连接必要的加长接嘴和适配器。使用硅胶带密封接嘴和适配器螺纹。

  把传感器拧入热套管中。如果出于恶劣环境的考虑或为了满足规范要求,可安装排放密封件。

  把连接头拧到传感器上。

  把传感器引线连接到连接头的端子上。

  把附加的传感器引线从连接头连接到变送器上。

  安装并拧紧连接头盖。壳盖必须完全结合紧密,以满足防爆要求。

  把传感器引线和电源线连接到变送器上。应避免接触引线和端子。

  第 3 步:软件安装 (仅适用于 248C)

  1. 安装 248C 软件

  · 把 248C 的 CD-ROM 放入光驱中, 从 Windows NT、 2000 或 XP 运行 setup.exe

  2. HART 接口盒 (248C1 选件 ):按照 HART 接口盒标签上的指示把 HART 接口盒连接到PC 和 248 型变送器

  3. 安装串行 HART 调制解调器 (248C2 选件 ) 或 USB HART 调制解调器 (248C3 选件 )。请参考调制解调器硬件随附的说明。

  4. 对于 USB 调制解调器 (248C3 选件 ):在首次使用时,从 " 通信 " 菜单选择 " 端口设置 ",以便在 248C 软件内配置适当的 COM 端口。 USB 调制解调器驱动程序仿真 COM 端口,并把该端口增加到软件的下拉列表框中的可用端口选项中。否则,软件会默认使用第一个可用 COM 端口,而此端口可能不正确。

  第 4 步:接线

  接线图在变送器的顶部标签上。

  · 变送器需要外部电源才能工作。

  · 变送器电源端子间所需的电压是 12 到 42.4 Vdc (电源端子的额定电压是 42.4 Vdc)。

  为了防止变送器损坏,在更改配置参数时,不得使端子电压降到低于 12.0 Vdc。

  为变送器通电

  1. 把正极电源线连接到 "+" 端子。把负极电源线连接到 "–" 端子。

  2. 拧紧端子螺钉。

  3. 通电 (12-42 Vdc)。

  变送器的接地

  不接地热电偶、 mV 和 RTD/ 欧姆输入

  每种过程安装对接地都有不同的要求。对于特定类型的传感器,应使用由厂家推荐的接地选

  项,或者以接地选项 1 (最常用的选项)作为起点。

  选项 1 (适用于接地变送器外壳):

  1. 把传感器接线的屏蔽层连接到变送器外壳上。

  2. 确保传感器的屏蔽层与周围可能接地的装置电隔离。

  3. 在电源侧把信号接线的屏蔽层接地。

  选项 2 (适用于不接地变送器外壳):

  1. 把信号接线的屏蔽层连接到传感器接线的屏蔽层。

  2. 确保两个屏蔽层连接到一起,并且与变送器外壳电隔离。

  3. 仅在电源侧把屏蔽层接地。

  确保传感器的屏蔽层与周围的已接地装置电隔离。

  选项 3 (适用于接地或不接地外壳):

  如有可能,在传感器处把传感器接线的屏蔽层接地。

  确保传感器接线和信号接线的屏蔽层与变送器外壳电气隔离。

  不要把信号线的屏蔽层连接到传感器接线的屏蔽层上。

  在电源侧把信号接线的屏蔽层接地。

  接地热电偶输入

  选项 4:

  1. 在传感器处把传感器接线的屏蔽层接地。

  2. 确保传感器接线和信号接线的屏蔽层与变送器外壳电气隔离。

  3. 不要把信号线的屏蔽层连接到传感器接线的屏蔽层上。

  4. 在电源侧把信号接线的屏蔽层接地。

  第 5 步:进行回路测试

  回路测试命令验证变送器输出、回路完整性、以及安装在回路中的任何记录仪或类似装置的运转。

  注:248C 配置界面中没有此项。

  开始回路测试:

  1. 把外接电流表与变送器回路串联 (使变送器的供电通过处于回路中某点的电流表)。

  2. 从 Home 页面选择 1) 设备设置 , 2) 诊断 / 检修 , 1) 测试设备 , 1) 回路测试。

  3. 选择变送器输出的适当电流 (毫安)级别。在 选择模拟输出部分,选择 1) 4mA, 2)

  20mA,或者选择 3) 其它,以便手动输入 4 到 20 毫安之间的值。选择 Enter 键以显示固定输出。选择确定。

  4. 在测试回路中,检查固定毫安输入和变送器的实际毫安输出是否相符。如果读数不相符,那么需要对变送器的输出进行微调,或者电流表可能不正常。

  在完成测试之后,显示屏会返回到回路测试页面,并允许用户选择另一个输出值。选择 5) 结束 和 Enter 可结束回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