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3100系列变送器接线方法

楼主(2020-12-22):
  罗斯蒙特3100系列为双线回路供电的变送器,可接受如下电源:

  3101:12至30Vdc

  3102:12至40Vdc

  3105:12至40Vdc(非危险场所),12至30Vdc(危险场所)

  重要提示

 为了符合CSA认证要求,3101和3102必须使用罗斯蒙特3490系列控制单元供电或者使用2类独立超低压(SELV)电源供电。

  若在回路带电时把变送器连接到多点连接系统,则其它装置可能发生复位。应使回路断电,以避免装置复位。

  每个变送器随带有两个电缆入口。必须使用适当的导管系统或电缆压盖来保持防风雨保护等级和危险场所保护性能。任何暂不使用的电缆入口必须使用适当等级的堵头封好。

  对于外部电源和输出信号连接,需要双芯带套/屏蔽电缆。电缆不随供。

  危险场所安装(仅适用于罗斯蒙特3105)

  当3105与罗斯蒙特3490系列控制单元结合使用时,不需要额外的安全栅。若从任何其它电源向3105供电,则在非危险(安全)区域中,应确保已配装好适当的本安栅。安全栅的选择应确保其输出参数Uo、Io和Po小于变送器的Ui、Ii和Pi。

  本安参数:Ui = 30 V、li = 120 mA、Pi = 0.82 W、Li = 108 mH、Ci = 0 nF

  变送器和连接电缆的电容总和、电感总和不得超过为所选安全栅规定的最大值。

  把电缆连接到变送器

  1.确保断开电源。

  2.拧下三个外壳盖螺钉,然后提起变送器外壳盖。

  金属外壳上的盖子可以搁置在铰链上。在盖子下垫一个物体,以避免变送器倾倒。

  3.把电缆穿过电缆密封套/导线管。

  4.连接电缆线芯:

  a.对于3101,应按照图1连接线芯。

  b.对于3102,应按照图2连接线芯。

  c.对于3105,应按照图3连接线芯。

  5.仅在一端把电缆护套/屏蔽层连接到适当的接地点(地)。

  6.盖回盖子,拧紧电缆压盖,并连接电源。

  重要提示

  3101和3102不是本安型,仅能在非危险(普通场所)装置中使用。

  若需要HART通讯(在3102和3105上可用),则必须在回路中安装有 250欧姆(最小)、0.25W的负载电阻。当把3102或3105型变送器 与罗斯蒙特3490系列控制单元结合使用时,不需要此电阻。

  A.最大电缆长度为3000米(9750英尺)

  B.把电缆护套/屏蔽层连接到控制室中的接地点(地)

  C.电缆直径:04至8毫米(00.15至0.31英寸)

  D.屏蔽双绞线

  最小尺寸:0.22 mm2 (24 SWG / 23 AWG);

  最大:1.5 mm2 (16 SWG / 18 AWG)

  E.变送器上的电压至少达到12Vdc才能令变送器工作

  A.最大电缆长度为3000米(9750英尺)

  B.把电缆护套/屏蔽层连接到控制室中的接地点(地)

  C.电缆直径:04至8毫米(00.15至0.31英寸)

  D. 屏蔽双绞线

  最小尺寸:0.22 mm2 (24 SWG / 23 AWG);

  最大:1.5 mm2 (16 SWG / 18 AWG)

  E.变送器上的电压至少达到 12 Vdc 才能令变送器工作

  A.最大电缆长度为3000米(9750英尺)

  B.把电缆护套/屏蔽层连接到控制室中的接地点(地)

  C.电缆直径:Ø4至8毫米(Ø0.15至0.31英寸)

  D. 屏蔽双绞线

  最小尺寸:0.22 mm2 (24 SWG / 23 AWG);

  最大:1.5 mm2 (16 SWG / 18 AWG)

    E.变送器上的电压至少达到 12 Vdc 才能令变送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