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设备阀门的种类

楼主(2020-12-22):
(1)螺纹连接阀

这种连接通常是通过将阀门的进口和出口端加工成可连接到锥形管螺纹接头或管道的锥形或直管螺纹来实现的。由于这种连接可能出现较大的泄漏通道,密封胶、密封胶带或填料可用于堵塞这些通道。如果阀体材料是可焊的,但膨胀系数差别很大,或者工作温度范围较大,螺纹连接必须采用蜜封。螺纹连接的阀门是公称通径小于50毫米的阀门。如果直径太大,连接部件的安装和密封就很困难。为了方便安装和拆卸螺纹阀门,管道系统中的适当位置都有管道配件。公称通径小于50毫米的阀门可以通过套管接头连接,套管接头的螺纹将两个部件连接在一起。

(2)法兰阀门

安装和拆卸方便。但是它们比螺纹阀门更笨重,更昂贵。因此,它适用于各种直径和压力的管道连接。但是,当温度超过350度时,由于螺栓、垫片和法兰变得松动,也大大降低了螺栓的负荷,对法兰连接施加大力可能会产生泄漏。

(3)焊接连接阀

这种连接方式适用于所有压力和温度,在更多的承载条件下使用时比法兰连接更可靠。但是焊接的阀门很难拆卸和重新安装,因此它们的使用仅限于能够长时间可靠运行的情况,或者在受力和高温的情况下。如火力发电厂、核电项目、乙烯工程管道等。公称通径50毫米以下的焊接阀门通常有一个焊接套筒,用于在加载平面端承载管道。承插焊由于承插口与管道之间的间隙形成于承插焊过程中,间隙可能被某种介质腐蚀,管道的振动可能导致接头疲劳,因此承插焊的使用受到限制。在公称直径大、温度高、工况恶劣的情况下,阀体通常采用坡口焊接,要求焊缝原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