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式保护器在电动自行车充电过程中线路电气防火的应用

楼主(2020-12-22):
【摘要】详细分析了电动车充电器、蓄电池等主要电气部件及线路常见电路故障所引发火灾的原因,并从安装技术保护装置、规范电气标准及安全使用与维护两个方面,提出了电动车充电过程火灾防范对策,为有效降低电动车火灾事故发生概率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电动自行车;充电起火;防范对策

0前言

电动车的大力发展与普及,可显著减少燃油使用量,从源头上解决车辆尾气对大气的污染。电动车行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那就是电动车的火灾事故。根据消防部门统计分析数据,全国每年至少有75%的电动自行车(以下简称电动车)火灾发生在蓄电池充电过程中¨。因此,笔者针对电动车充电过程中的起火原因及相关防范对策,进行深入研究分析。

1电动车易引发火灾部件分析

1.1造成电动车发生火灾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1)电动车硬件配置问题。电气安全保护装置不合格、主要电器器件如充电器和电机等工作参数不匹配、工作线路装配布置不合理、车体外饰大量采用可燃材料等。

(2)使用者操作不当。过度充电、私拉电线充电、非专业人员拆修、私设防盗器等增加电池负荷的器件等等。电动车自身硬件的火灾事故概率是不同的,按照高、中、低3个等级划分,见表l。

1电动车不同部件火灾事故概率划分

2电动车充电过程引发火灾原因分析

2.1充电器故障引发火灾

充电器的主要作用是将输入的220V/50Hz的交流工频电转换为能够被蓄电池组使用的直流电压和电流。常见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属于三段式充电,即经过恒流、恒压和浮充三个阶段。导致充电器发生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充电器内部散热差、温升快。影响充电器散热性能的主要因素包括充电器外壳封装较为严密,或留有的换气孔设置不合理,释放热量速度较慢,另外充电器内置的小功率散热扇发生故障。除此之外,蓄电池电量处于欠压状态下,采用三段式充电,充电完成时间一般在9h左右。充电器长时间工作在上述情况下温升速度很快,温度达到电路器件耐温极限时非常危险。充电器内部电路板所使用到的许多电子元器件,如电容、二极管、集成芯片等基本都不能在持续高温环境下工作。功率消耗较大的三极管等器件在使用时也会产生一定的热量。电动车充电过程中如果主要器件发热严重,而又无法及时的将热量分散出去,很可能导致充电器电路板器件烧毁,甚至造成充电器的起火爆炸。

(2)元器件松动。为方便电池续航,电动车充电器一般随车携带。如果车辆经常行驶在颠簸路况,充电器内部若干元器件会产生松动。如此容易引起充电器充电时的工作电压不稳定,功率振荡,很多电能转换成热能,慢慢集聚,容易烧毁充电器内部耐热性差器件,如电路板、电容等,甚至直接引燃无阻燃的塑料外壳。

(3)缺乏相关保护装置。充电器工作时容易受电网电压波动影响产生较大的瞬时电流,电流达到一定等级后会造成内部变压器一次侧发生短路;蓄电池在充电时,如果不慎将电池正负极接反容易发生爆炸。上述几种意外状况在日常的电动车充电时比较常见。因此,为防止各种常见电路故障导致充电器直接损坏,设计诸如短路、反接和过热保护等电路是必需的。国内生产电动车充电器的厂家众多,既有品牌电动车生产的配套充电器,也有许多企业生产的各规格普通充电器。虽然充电器所涉及的技术难度不高,但各个厂家推出的充电器质量却参差不齐。选择并使用不具有相关保护功能的劣质充电器,增加了电动车充电时发生火灾的可能性。

2.2蓄电池故障引发火灾

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电动车电池类型可分为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和镍氢电池等等。铅酸蓄电池凭借较高的性价比一直受到电动车生产商以及消费者的青睐。铅酸蓄电池储存和释放电能的实质是硫酸铅和水进行化学反应。如果出现刺激条件如外界环境中的温度过高,导致反应不稳定,电池容易发生爆炸起火。

(1)铅酸蓄电池析氢过量。蓄电池充电时其电解液的浓度在逐渐增大,若发生热失控现象,电池会析出许多氢气和氧气。氢气属于易燃易爆的不稳定气体,而氧气可助燃。当两者的混合浓度达到4%~74.2%时,旦周围有电火花产生就能造成瞬间的起火甚至爆炸。

(2)蓄电池过度充电。电池充电时间过长可能是

使用者一时的疏忽,也可能是由于电池老化使得电池电压持续相对偏低,充电器不能调整到涓流模式而是直工作在大电流充电状态下造成的。蓄电池过度充电引发自身高温,正负极接线柱极板受腐蚀作用发生破裂,电解液流出或极柱接线不牢产生火花,遇明火爆炸。

(3)蓄电池“超期服役”。蓄电池超过使用期限,会大大增加起火概率。而目前电动自行车的使用者往往会忽略蓄电池超期的问题,不能及时更换,造成充电过程中过热爆燃事故频发。

2.3线路故障

电动车自身电气线路短路是引发电动车火灾的重要因素。从电动车充电时电流流通回路来看,电气线路主要由充电器(包括电源线和抽头)、车身充电插座、插座与电池之间的导线、各个蓄电池正负极端子之间的连接线。此部分线路发生短路的原因:①插头与插座之间连接不牢靠导致的短路;②充电器电源线在长期使用后因线路老化或与其它尖锐杂物摩擦导致导线绝缘层损伤引起短路;③电动车电池组装之后,其电

池相互连接线路可能受外力挤压等作用引起金属层裸露,很容易发生短路现象。通过分析蓄电池发生短路时相关导线截面积与外层绝缘皮分解时间的数据关系总结出数据见表2。

2电池短路数据

(1)由表2可知,短路电池数量一定的前提下,截面积大的导线绝缘皮分解时间较长,并且随着短路电池数量的增多,导线到达燃点时间越来越短。因此,蓄电池连接导线应选择一定范围内截面积较大的。

(2)许多居民小区、大型超市、工厂企业都提供公用车棚以方便人们临时停放车辆。车棚中若带有充电设施,其充电线路往往线径小、保护装置匮乏。①当电动车扎堆充电时容易由充电过载、短路或发热引起火灾;②电动车使用者私自改装电气线路,如增加防盗功能,因改装线路不经过电源总线,没有电气保护装置,

相关线路一旦发生短路则会引发火灾;③电动车车身支架大都采用无阻燃材料的硬质塑料制作,火灾发生后火势愈演愈烈,有毒有害气体在密封空间能够造成人员伤亡。

(3)火灾案例。笔者统计了几起电动车电气线路短路火灾伤亡事故,见表3。

3电动车电气线路短路火灾伤亡事故

3电动车充电过程火灾防范对策

通过分析电动车充电回路中各个部分可能存在的具体起火原因,可制定出详细的防范措施。下面分别从技术防范和使用防范两个方面详细探讨电动车充电过程火灾防范对策。

3.1技术防范对策

(1)充电器交流电源回路设置速断式保险管。鉴于许多公共场合中的临时充电线路或者充电桩设施存在安全保护装置不规范问题,充电器生产企业应在保证产品使用稳定的前提下,在充电器插头部分或者其壳体电路板前端安装5A/250V规格的速断保险丝。当充电器的变压器一次侧发生故障或者电源线因金属部分裸露等原因造成短路时能够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2)充电器直流输出回路安装速断式保险管。

①充电器插头在充电过程中可能因为外力作用造成接触不良;②各个蓄电池的接线柱也可能因为挤压等原因造成短路。因此,有必要在充电器与电动车的电源连接部分安装速断保险丝。

(3)确保控制器线路断路器工作可靠。电动车控制器线路比较复杂,尤其是带有自动巡航、电机锁、报警等附加功能的控制器。为确保各功能线路出现电气故障时不会产生连锁反应,蓄电池与控制器连接主电路必须安装断路器。由于该断路器每次起跳都会影响电动车正常使用,许多用户为了免去维修麻烦就主动拆除断路器,小故障引起整车线路烧毁的实例屡见不鲜。

3.2使用防范对策

(1)规范充电器标准。电动车充电器质量差是造成车辆充电起火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保证整流、滤波、稳压、过载及短路保护等功能完整且采用阻燃材料、散热快的充电器才是质量合格,可被人们放心使用的电动车配件。在购买充电器时应优先选择安全性高的品牌产品,不能因为价格便宜就盲目选择使用。

(2)检查蓄电池安全性能。电动车电池可用电容量在低于10%时候进行充电,一般需要持续充电10h左右。蓄电池过度充电达到一定次数会导致电池内极板活性物质早期疏化。除此之外,高温环境下应保证电池充电四周通风散热状况,尤其是炎热季节更应避免过充电。当发现电池充电不正常时,如总是充不满或者直接不能充电时,应立即停止充电。首先排除充电器保护装置是否失灵故障,之后仔细检查电池性能。

(3)做好电气线路检查、维护工作。电动车电路导线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导线的橡胶绝缘层易产生老化开裂,尤其是在多条电路线混扎的集束线中,一旦几根导线由于绝缘层老化开裂,在过载高温烘烤下极容易引起线间相互短路并燃烧,所以在日常的维护保养中,应注重检查电路导线的老化龟裂程度,发现有破损开裂的导线应及时包扎或更换,车辆当行驶一段时间后,应当在有维修资质的部门作一次整体的检测。

4限流式保护器在电气防火中应用

4.1限流式保护器的设计

电气防火限流式保护器可有效克服传统断路器、空气开关和监控设备存在的短路电流大、切断短路电流时间长、短路时产生的电弧火花大,以及使用寿命短等当弊端,发生短路故障时,能以微秒级速度快速限制短路电流以实现灭弧保护,从而能显著减少电气火灾事故,保障使用场所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安科瑞ASCP200-1电气防火限流式保护器的主要元件是固态开关,不同于传统家用的空气开关(微断)。我们知道,传统空气开关的断开是一种机械运动过程,分断时间需要几十毫秒(一般30~50ms),带负载断开时通常伴随有电弧的产生。而固态开关的断开则是依靠半导体内部的载流子运动实现,分断时间微秒级,速度快,无电弧产生。

如图1所示,当发生短路故障时,传统空气开关在电流升至C点时才能动作,且无法瞬时切断电流,而固态开关则可以在电流升至B点时即瞬间切断短路电流。

1短路故障前后电流与时间关系图

从流过电阻的电流热量公式Q=I2Rt,可以很容易看出,传统空气开关与固态开关在短路时所释放的能量差别可以达到数千倍之多。因此当装配限流式保护器的回路发生短路故障时,就可以避免电弧的产生,从而有效降低了电气火灾。

4.2 ASCP200-1功能特点

ASCP200-1型电气防火限流式保护器是单相限流式保护器,较大额定电流为63A。主要功能如下:

A)短路保护功能,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时,能在150微秒内实现快速限流保护;

B)过载保护功能,线路持续过载时,保护器限流保护;

C)表内超温保护功能,保护器内部器件工作温度过高时,保护器限流保护;

D)过/欠压保护功能,线路欠压或过压时,保护器告警或限流保护(可设);

E)电缆温度监测功能,被测线缆温度超过报警设定值时,保护器告警或限流保护(可设);

F)漏电流监测功能,线路漏电超过报警设定值时,保护器告警或限流保护(可设);

G)通讯功能,保护器配置1路RS485接口,1路2G无线通讯,可以将数据发送到安科瑞Acrel-6000安全云平台,或第三方监控软件或平台,从而实现远程监控。

4.3 ASCP200-1技术参数

项目

指标

输入电压

AC 85~265V,45~65HZ

功耗

功耗≤5VA(无负载情况下)

额定电流

0~63A可设置

短路保护时间

<150μs

过载保护

动作范围:110%~140%;动作延时:3~60s

过压保护

动作范围:100%~120%;动作延时:0~60s

欠压保护

动作范围:60%~100%;动作延时:0~60s

线缆温度监测

监测范围

-20~120℃(精度±2℃)

报警设置

动作范围:45~110℃;动作延时:0~60s

漏电流监测

监测范围

20~1000mA(精度:±2%或±5mA)

报警设置

动作范围:30~1000mA;动作延时:0~60s

故障记录

20条记录(故障类型、故障值、故障时间)

报警方式

声光报警(其中声音可以通过消音按键消除)

通讯

1路RS485接口,Modbus-RTU协议;1路2G无线通讯

安装使

用环境

工作场所

无雨雪直接侵袭、无腐蚀性气体、粉尘,无剧烈震动的场所

工作环境温度

-10~+55℃

相对湿度

空气的相对湿度不超过95%

海拔高度

≤2000m

4.4应用方案图示

ASCP200-1型电气防火限流式保护器建议安装在入户开关下端,额定电流值根据入户开关的具体规格进行设置,典型应用示意图如图2所示:

2 ASCP200-1家用防火解决方案安装示意图

4.5使用注意事项

在选用限流式保护器时,限流式保护器的设定的额定电流应该与其前一级的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保持一致。例如,当限流式保护器输入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为32A时,应将限流式保护器的额定电流设置为32A。为保障限流式保护器的正常使用,严禁将其使用于与其前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不匹配的配电线路中。

ASCP200系列采用限流式保护器采用壁挂式安装,可以挂墙安装,也可以安装在箱体内,应确保安装场所无滴水、腐蚀性化学气体和沉淀物质,并注意环境温度和通风散热。

为确保可靠连接,接线时应按接线图进行,同时为了防止接头处接触电阻过大而导致局部过热,也避免因接触不良而导致保护器工作不正常,线头应采用合适大小的U形冷压头压接后,再插入保护器相应端子上并将螺钉拧紧压实。

保护器内部带有交流电,严禁非专业人士擅自打开产品外壳。保护器在使用期间,若被保护线路发生短路或过载故障而被限流保护时,保护器仍处于带电状态,不允许随意碰触用电线路的金属部分。待检查线路,并排除故障后,长按保护器的复位按键约2秒钟,使保护器恢复正常运行时。

当保护器因超温而发生限流保护时,则可能是因为负载电流过大,环境温度过高或通风散热不良等原因导致,可通过加强通风等措施,等保护器温度降下来后,再长按复位键,使保护器复位,恢复正常运行。

安科瑞张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