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控软件怎么与多台S7-200smart通讯,使用S7TCP驱动

楼主(2020-12-22):
想请教下杰控软件如何使用S7TCP驱动与多台S7-200 smart通讯?不知道是否这个想法可行,还是杰控就只支持一个PLC

网友A:
200 Smart本身支持8个连接的,那么杰控做客户端、200 Smart做服务器,是可以实现一个客户端对多个服务器的。

网友B:
1、上位机软件(无论是WINCC、组态王、还是杰控)都支持一对多 的,即:1个上位机软件 对应 多个PLC的;

2、若是在组态王中,想连接多个200smart PLC,需要更改 该驱动的 配置文件,来实现通信连接的; 杰控也应该是这样的,可以问下 杰控的技术客服,怎么修改 配置文件 就可以的。

网友C:
当然可以的,每个PLC的地址不同。杰控用S7TCP协议是可以同时和多个PLC通讯的。

网友D(2023-05-18):
杰控项目开发,项目密码提取,页面编辑密码提取,项目期限去除等业务,号码2490453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