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7.5的配方问题

楼主(2020-12-23):
如图,教程中是有表格这个选项,而我用的7.5版本没有这个选项,导致不知道怎么讲配方表保存...

网友A:
1、7.5的版本没有使用过,不过右下角的“确定”应该就是 起到保存的 作用;

2、若不是这样的话,可以联系下 亚控那面的技术支持,他们的服务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