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把4~20mA信号升压到72V或者更高电压远传的?

楼主(2020-12-23):
有没有把4~20mA信号升压到72V或者更高电压远传的?

传输导线长度在6KM左右(2点之间直线距离5KM左右),导线截面积是0.12平方毫米左右,常规24V没法通信,升压到48V依然不行

网友A:
不建议拉线,可以试试巨控的无线模块

网友B:
物联网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拉线,可以试试巨控的无线模块



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拉线,可以试试巨控的无线模块

1、导线是电信局因为回收价值低没有回收的报废线缆,且跟当地电缆所有权单位沟通允许使用,

2、当地位置所在太偏远,没有手机通信信号,无法用4G之类远程模块解决;

3、远端电源是风光互补系统供电,没有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