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通讯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20-12-23):
第一次用欧姆龙CP1E,控制中需要用到485通讯,手里的这款自带一个232C的串口。于是加了一个转换模块。发现有些地方和通用的标准是有区别的,并且官网资料里没有提示,以至于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首先是硬件,虽然用的是标准的9针串口,但针脚定义是不同的,2、3脚的发送与接收是没有问题的,但很重要的地GND引脚在PLC这边用的是9号针,一般定义里用5号针。另外PLC这边的串口的4号和5号针需要短接

提示:标志位A392.05可以指示发送准备好,当4号和5号脚没有短接时,只发送一次后此标志位就一直呈现未准备好的状态

用自由协议时控制字里的设置,用232C口时要设置为1。PLC如果自带485接口,在用485传输时设置为2。

发送和接收时一定要注意寄存器里保存的数据的数量,每个D寄存器里要放2个字节的数据,高8位一个字节,低8位一个字节。这和三菱的也大不同。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总结分享

网友B: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B: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C:
求教一下,我也不明白

网友(2021-06-03):
经验啊,付出多少心血才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