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模板的安装、拆除、节点、禁止做法详解!

楼主(2020-12-23):
01模板安装

定位钢筋:采用Φ16钢筋(端部平整),离地面高度80mm,水平距离800mm一个,焊接后端部与墙定位线平,误差不大于1mm。

墙根找平:墙体根部采用感应式扫平仪做初找平,再用刮尺将墙根位置刮平,面层标高偏差控制在(0,-5)内。

模板安装前 1:模板表面水泥浆清理干净(每层拆除时表面、框边采用铲刀清理)。

模板安装前 2:采用水性(或乳液型)脱模剂,严禁采用油性脱模剂(废机油等)。

墙柱安装:从墙端开始逐块定位安装,销钉 300mm 一个,墙柱销钉必须满打。

墙柱加固 1:在三段式螺杆未应用前,采用 PVC 套管(壁厚 2mm),切割尺寸统一、偏差在(0,-0.5mm),端部采用 PVC 扩大头套防止加固螺杆过紧。

墙柱加固 2:原则上背楞必须在平面位置连接(墙阴角严禁断开),阳角加固采用45°对拉螺杆;平面背楞连接处采用槽钢连接成整体;螺杆间距小于800mm。

墙模板斜撑:背楞采用内五道外六道设置,斜拉杆间距不大于2m,上下支撑;墙模安装完调整好标高、垂直度(斜向拉杆要受力);再进行梁底模和楼面板安装。

梁模板安装:先底模、在侧模、最后阴角模板;支撑立杆必须垂直,支撑受力;水平销钉 250mm一道,梁侧模竖向销钉每张板不少于3个销钉,当梁高大于600mm时,销钉间距不大于200mm。

楼面板安装:根据楼面配模图和模板编号依次安装早拆龙骨、支撑、楼面模板;楼面模板在安装时必须清理干净模板水泥浆,防止楼板尺寸娈大,安装完成涂刷脱模剂;单块板长方形销钉不少于 4 个,短边不少于 2 个。

水电预埋:根据预制墙板排版图进行管线定位,第一个铝模层楼面模板安装完成后做放线定位并进行有效标识。

混凝土墙内水电精确定位:剪力墙、楼板内的线盒、结构内预埋的 PVC 线管在模板上的开孔、给水管穿梁孔都必须做精确定位(所有排水管必须采用止水节)。

二次微调:在模板全部安装完成后再进行一次微调,先调楼板、再墙柱;墙柱垂直度(0,1),楼面板(0,5);混凝土浇筑过程中还要进行复测。

混凝土浇筑:布料机必须采用内提升式,放在电梯厅(泵管垂直段设置在楼梯休息平台),先将电梯井及楼梯处剪力墙浇筑完再浇筑,再进行其它墙浇筑。

浇筑注意:清理干净模板水泥浆;浇筑完成初凝前,用清水将 K 板上的砼浆清理干净;K 板在上一层混凝土浇筑完成后才可以拆除;K 板加固采用上、下两排固定螺母/螺杆,每排不少于两个螺母/螺杆,中间采用对拉螺杆加固,螺杆外侧设置一道背楞。

墙模拆除:斜支撑—螺杆背楞—墙端头板—墙板—阴角板,墙板拆除采用专有Y型扳手,严禁暴力拆除。

梁模拆除:先拆底模再拆侧模,立杆保留。

楼面模板拆除:早拆头—龙骨—楼板—阴角模—支撑;阴角板拆除先拆带斜边的角模。

02铝模板拆除

1、墙柱侧模拆除

当混凝土强度达到1.2MPa,即可拆除侧模,一般情况下混凝土浇筑完12h后可以拆除墙柱侧模。先拆除斜支撑,后松动、拆除穿墙螺栓;拆除穿墙螺栓时,用扳手松动螺母,取下垫片,轻击螺栓一端,至螺栓退出混凝土。再拆除铝模连接的销子和楔子,用撬棍撬动模板下口,使模板和墙体脱离。拆下的模板和配件及时清理,并通过上料口搬运至上层结构。模板拆除时注意防止损伤结构的棱角部位。

2、顶模拆除

根据铝模的早拆体系,当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50%后方可拆除顶模,一般情况下48h以后可以拆除顶模。顶模拆除先从梁、板支撑杆连接的位置开始,拆除梁、板支撑杆132mm销子和与其相连的连接件。紧跟着拆除与其相邻梁、板的销子和楔子。然后可以拆除铝模板。每一列的第一块铝模被搁在墙顶边模支撑口上时,要先拆除邻近铝模,然后从需要拆除的铝模上拆除销子和楔子,利用拔模具把相邻铝模分离开来。拆除顶模时确保支撑杆保持原样,不得松动。

3、支撑杆拆除

支撑杆的拆除应符合GB50204—2002《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关于底模拆除时的混凝土强度要求,根据留置的拆模试块来确定支撑杆的拆除时间,一般情况下,10d后拆除板底支撑,14d后拆除梁底支撑,28d后拆除悬臂底支撑。拆除每个支撑杆时,用一只手抓住支撑杆另一只手用锤松动方向锤击可调节支点,即可拆除支撑杆。

4、拆模注意事项

拆除前应架设工作平台以保证安全,至少要两人协同工作。顶模的拆除必须等混凝土强度达到早拆条件,拆除顶模时须逐渐传递下来,切不可把销子和楔子全部取下,再拆除一整面铝板。

拆除铝模时切不可松动,和碰撞支撑杆。拆模过程中如发现混凝土有粘模等现象,要暂停拆除,上报项目部由技术科研究处理后方可继续施工。

拆下的铝板应立即用刮刀铲除铝板上污物,并及时刷涂脱模剂。施工过程中弯曲变形的铝模板应及时运到加工场进行校正。拆下的配件要及时清理、清点,转移至相应的操作层内。拆下的铝模通过预留传递孔或楼板空洞传运至上层;零散的配件通过楼梯搬运。

03重要节点做法

背楞:外墙背楞六道(顶部、底部各增加一道增加 K 板背楞),内墙五道,间距由铝模深化确定。

梁加固::梁高超高 800mm 必须增加对拉螺杆。

外墙 K 板采用双螺丝加固:混凝土浇筑完成初凝前,外墙外侧模板上表面水泥浆必须清理干净;K 板在上一层混凝土浇筑完成后才可以拆除;K 板加固采用上、下两排固定螺母/螺杆,每排不少于两个螺母/螺杆,中间采用对拉螺杆加固,螺杆外侧设置一道背楞。

凸窗台加固:利用下一层已施工的飘板加固,采用对拉螺杆,飘板面必须设置背楞;

窗下墙加固:窗下墙必须设置两道背楞,与大面墙拉通设置;

沉箱加固:模板加固采用吊模方式,外侧 K 板位置设置三段式螺杆;卫生间、阳台须采用斜口铝模,下口坡度 1%。

楼栋加固:双跑楼栋采用 PC,单跑剪刀楼梯斜面、侧板采用梁铝模,踏步采用钢模;

全现浇结构:填充墙体顶梁侧必须压槽;户内强弱电集中管线处现浇(强弱电盒预埋);门顶过梁与结构整体浇筑成型;入户门垛及户内与主体相连的小门垛(尺寸小于 100mm)与主体整体浇筑成型。

04严禁做法

螺杆:阴角梁侧墙(窗台)螺杆距离不允许超过 300mm;

K 板固定螺杆:螺杆紧固螺帽未固定住模板,造成拆模 K 板松动;

墙根地面标高:模板净高比设计值小 10mm,地面混凝土浇筑完必须控制标高,严禁后刨地面混凝土;

凸窗台:窗台采用封闭式模板体系,模板必须设置透气孔,并设置背楞及对拉螺杆;

墙加固:背楞断开位置必须采用连接器连成整体;

墙柱调整:必须在上梁侧模前将墙柱标高、垂直度调整到位,并将斜拉杆撑紧,严禁楼面模板全部拼装后再调整墙柱;

窗模安装:窗洞有压槽节点,底部与顶部模板尺寸一致、 压槽节点不同(顶部有滴水凹槽),严禁混淆安装;

模板正确安装:必须严格按照模板编号安装,严禁随意拼装;

暴力安装:为加快楼面板安装,采用工具将龙骨(或侧板)强行撑开;

模板清理:模板拆除后必须将水泥浆清理干净;

模板拆除:楼面板拆除,必须逐个拆除,严禁先将龙骨拆除,再用撬棍拉扯模板(防止模板甩变形);

模板使用:禁止随意切割模板;

模板退场:模板使用完成后,总包必须将模板上的大块水泥浆清理干净,分类堆放整齐并按照进场清单造册登记;与铝模厂沟通好后办理移交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