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固态继电器的型号规格时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0-12-23):
选择合适的固态继电器主要是选取适当的额定电流的固态继电器(SSR)除特别说明以外,整流、可控等功率模块亦然。

根据不同的负载类型来选用SSR的额定电流。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在刚起动时瞬时电流较大。即使是纯阻性,由于具有正温度系数,冷态时电阻值较小,因而有较大的起动电流。电炉刚接通时电流为稳定时的1.3—1.4倍。白炽灯接通时电流为稳态10倍。有些金属卤化物灯不但开启时间长达10分钟,而且有高达100倍稳态时的脉冲电流。

异步电动机起动电流为额定值的5—7倍,直流电机起动电流还要大。不但如此,感性负载还具有较高的反电势。这是一个不定值,随L和di/dt的不同而不同。通常为电源电压的1—2倍,这样和电源电压叠加。有高达三倍的电源电压。

容性负载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起动时,由于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电容器(负载)相当于短路。这种负载在选型时更要特别注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用户不要将SSR的浪涌电流值作为选择负载起动电流的依据。SSR的浪涌电流值是以晶闸管浪涌电流为标准的。它的前提条件是半个(或一个)电源周波。即10或20ms。而前述启动过程,少则几百毫秒、几分钟,多则高达10分钟。这点务必敬请高度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