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控制:实际电流跟不上设定控制值

楼主(2020-12-23):
各位前辈,大家好!

我用MAXON的伺服驱动器控制MAXON直流伺服电机,使用电流控制模式,发现的一个问题是实际电流总是达不到控制的设定电流,一开始0.1秒左右可以达到,但是之后实际电流值就迅速下降(即使控制设定电流没变化),一开始以为伺服驱动的电源有问题,使用了2个电源尝试后还是如此。

具体如下图,红线和蓝线分别为设定控制电流(正峰值2A左右)和实际电流,一开始实际电流基本能跟上设定值,但之后实际电流值马上回落,跟不上设定控制电流。直流稳压电源额定电流至少是3A的,所以不存在电源电流不足。想请教前辈们,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实际电流跟不上设定控制电流?多谢!

网友A:
这个电流与负载有关的啊!

负载力矩小自然电流小,负载小电流大要么飞车要么励磁减弱(伺服电机是永磁体,退磁)

网友B:
您给定的这个2A的电流是否合适?如果是1A,甚至0.5A,曲线形式是不是还完全一样?

限制驱动器输出电流的,不只是电源的电流负载限制,还有其它因素,比如可能存在驱动器上最大电流限制、最大瞬间电流持续时间限制、电机最大速度限制,还有电机本身的速度和驱动器母线电压(电源电压)的限制

网友C(2021-02-03):
打个卡,加个油,工作不用愁打个卡,加个油,工作不用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