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入门|篇十二: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U盘接口的使用
之卿 。 ❁҉҉҉҉҉҉҉

楼主(2020-12-24):
 之前正运动技术与大家分享了,运动控制器的固件升级、ZBasic程序开发、ZPLC程序开发、与触摸屏通讯和输入/输出IO的应用、运动控制器数据与存储的应用、运动控制器ZCAN、EtherCAT总线的使用、示波器的应用、多任务运行的特点、运动控制器中断的应用等。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U盘接口的使用。

   视频教程: 视频教程: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U盘接口的使用》

  以下是图文详解。

   1、材料准备与控制器接线参考

  1)材料准备

  2)控制器接线参考

   2、U盘的用途

  不同型号的控制器U盘接口的使用方法都是相同的。

  将U盘插在控制器上的UDISK端口即可,控制器上电后有U盘插入时,U盘指示灯亮。

  U盘主要由两方面的用途:

  1)程序升级

  通过U盘口,下载打包好的ZAR程序包,方便客户更新系统程序。

  程序升级之前事先将ZAR程序包下载到U盘里面。使用指令加载U盘文件成功后,ZAR程序自动开始运行。

  2)U盘与寄存器数据交互

  U盘读写变量和数组。

  FLASH数据拷贝:多个控制器中FLASH存储的数据可以通过U盘来相互传递。

  VR寄存器、TABLE寄存器与U盘里的数据互相传递。

  读写文件类型为SD(filenum).BIN或SD(filenum).CSV,不同的指令可操作的文件类型有所区别。

   3、U盘读写指令

  U_STATE:U盘状态判断,检测到有U盘插入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1)U盘读写变量、数组

  U_READ:从U盘中读取数据到变量或数组里。

  U_READ2:从U盘中读取数据到变量或数组里,可选读取的起始位置。

  U_WRITE:存储变量或者数组,数组的单个或部分元素到外部存储器里面。

  2)U盘与寄存器数据交互

  U盘与TABLE和VR数据读写的格式相同。

  STICK_READ:从U盘读取数据到table。

  STICK_WRITE:拷贝TABLE的数据到U盘。

  STICK_READVR:从U盘读取数据到VR。

  STICK_WRITEVR:拷贝VR的数据到U盘。

   4、U盘读写示例

  控制器对U盘进行读写操作之前,首先要确保U盘已经插上,使用U_STATE指令判断U盘状态。

  操作指令:U_READ,U_WRITE

  示例:

  注意U盘数据的存储和读出的次序要一致。

  没有控制器时,可以使用仿真器,在编程软件的根目录下新建udisk文件模拟U盘。将U盘指令操作要用到的文件放入此文件夹即可。

  1)U盘zar文件操作。

  2)U盘与FLASH数据操作。

  FLASH块号与SD文件的编号是一一对应的,不需要要指定。

  3)删除U盘文件,支持删除bin文件和z3p文件。

  4)以字节方式加载U盘上的文件,支持读取多种类型的文件。

   FILE "LOAD_BYTE", "00.txt", 200, 10, 0

  ‘读取U盘上名称为 00.txt的文件,将读取结果转化成ASCII码,存储在TABLE( 200)开始的10个空间内。

  最后一个参数offset为文件开始读取的字节偏移,设为0表示从第一个字符开始读取;设为1表示从第二个字符开始读取,跳过第一个字符,详情参见后方程序演示。

  txt文件内容:ZMOTION

  指令读取结果:

  TABLE(200):总字节数

  TABLE(201):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

  TABLE(202):读取到的第二个字节

  TABLE(200+n):读取到的第N个字节

   6、U盘使用演示例程

  例程使用HMI组态传递MODBUS_BIT位寄存器的值来控制U盘指令的执行。

  global sub main_int()             '初始化函数

      APP_PASS(123)

      VRSTRING(1200,20)="未扫描"

      global warnstr(20) '定义提示信息的数组

      dim result 'file指令读取结果标志

      result=0 '返回-1为true,0为false

      dim filenum 'zar文件编号

      filenum=0

      for i=0 to 100

          table(i)=i

      next

      dim u,uu(8) 'U盘读写参数

      u=10

      for i=0 to 7

          uu(i)=i

      next

      dim a,aa(8) 'FLASH读写参数

  end sub

  global sub main_scan()         '周期函数

      if U_STATE=TRUE then         '获取U盘状态并显示连接或未连接

          table(100)=1

      elseif U_STATE=FALSE then

          table(100)=0

      endif

      if U_STATE=TRUE then     '判断U盘是否插入

              '************加载U盘的升级ZAR程序************

              if MODBUS_BIT(0)=1 then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MODBUS_BIT(0)=0             '按键恢复

                  result=FILE"find_first",".zar",1200 ',zar可以替换为.bin,但是无法用load_bin下载

                  if result=-1 then         '判断zar程序读取是否成功

                      filenum=1

                  else

                      print "没有文件"

                  endif

  elseif MODBUS_BIT(10)=1 and result=-1 then

      MODBUS_BIT(10)=0

      result=FILE"find_prev",1200 '搜索上一个U盘文件

      if result=-1 then

          filenum=filenum-1

      else

          result=FILE"find_next",1200

          warnstr= "The First File"

          HMI_SHOWWINDOW(100)

      endif

  elseif MODBUS_BIT(20)=1 and result=-1 then

      MODBUS_BIT(20)=0

      result=FILE"find_next",1200 '搜索上一个U盘文件

      if result=-1 then

          filenum=filenum+1

      else

          result=FILE"find_prev",1200

          warnstr=" The End File"

          HMI_SHOWWINDOW(100)

      endif

  elseif MODBUS_BIT(30)=1 then

          MODBUS_BIT(30)=0

          result=FILE"load_zar",VRSTRING(1200,20) '加载U盘里面的ZAR升级文件

          if result =0 then

              result=FILE"find_first",".zar",1200

              warnstr=" Download Failed"

              HMI_SHOWWINDOW(100)

          endif

      '************U盘与TABLE数据交互************

      'TABLE读写指令:STICK_WRITE STICK_READ

      'VR读写指令:STICK_WRITEVR STICK_READVR

  elseif MODBUS_BIT(40)=1 then    '对table或VR进行操作

      MODBUS_BIT(40)=0

      STICK_WRITE(10,0,5,1) 'table输出到U盘,从table(0)开始取五个元素

      print "table输出到U盘"

  elseif MODBUS_BIT(41)=1 then

      MODBUS_BIT(41)=0

      STICK_READ(10,0,1) 'U盘输出到table(0)开始地址

         print "U盘输出到table"

  '************U盘数据读写************

  elseif MODBUS_BIT(50)=1 then

      MODBUS_BIT(50)=0

      U_WRITE 1,u,uu '数据写入U盘,对变量和数组进行操作

      print "数据写入U盘"

  elseif MODBUS_BIT(51)=1 then

      MODBUS_BIT(51)=0

      U_READ 1,u,uu 'U盘数据读出

      print "U盘数据读出"

  '************U盘与FLASH数据交互************

  elseif MODBUS_BIT(60)=1 then

      MODBUS_BIT(60)=0

      FLASH_WRITE 3,a aa

      file"copy_from","sd3.bin"'本条指令sd num就是指flash块的编号,此时将flash块3的数据复制到u盘

      print "flash块的数据复制到u盘"

  elseif MODBUS_BIT(61)=1 then

      MODBUS_BIT(61)=0

      file"copy_to","sd1.bin" '读取sd1的数据写入flash块1

      print "u盘数据写入flash"

      flash_read 1,a,aa

          print *aa

      '************读取U盘文件内容************

      elseif MODBUS_BIT(11)=1 then

      MODBUS_BIT(11)=0

      FILE"LOAD_BYTE","00.txt",200,10,0 '读取u盘中文本文件数据保存到table200开始的10个地址中

      print "读取u盘txt文件"

   endif

 endif

end sub

  HMI组态界面:

  没有触摸屏时,打开ZDevelop编程软件根目录找到screen文件夹,打开里面的xplcterm应用程序,连接到控制器即可进行触摸屏仿真。

  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U盘接口的使用就分享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本文由正运动小助手原创,欢迎大家转载,共同学习,一起提高中国智能制造水平。文章版权归正运动技术所有,如有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

网友A:
任何技术问题,请访问正运动官网

网友A(2021-01-27):
任何技术问题,请访问正运动技术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