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能直接使用mcgs和设备进行收发数据吗

楼主(2020-12-24):
小白求助,请问能直接使用mcgs软件(没有触摸屏)和其他设备进行收发数据吗。如题,我想通过网线把其他设备直接和电脑连接,使用mcgs组态界面显示画面,并进行数据显示可以实现吗?另外我建立了image.png这个与网络调试助手进行调试,image.png调试助手一直收到这串数据,子设备那显示通讯状态为2,请问如何处理,或者有什么其他工具进行调试能对数据进行监视什么的,希望有大佬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可以的 ,点那个模拟运行,启动下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点那个模拟运行,启动下载就行了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用网络调试助手和mcgs模拟运行的时候一连接过两秒就自动断开了,如果和其他网络设备收发数据的话要制定通讯协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I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可以的 ,点那个模拟运行,启动下载就行了】进行回复:        -------------------------------------...



我这没问题啊

网友A:
私信你了 有问题加我微信吧

网友A:
私信你了 有问题加我吧

网友B:
因为你以太网调试助手没有按协议规定返回数据,服务器你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