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的模拟量加减速问题。

楼主(2020-12-24):
我是个新手,最近在学习用S7-300编程,我想用I0.0从0V加速到10V,再用I0.1从10V减速到0V.测试发现,加减速不平滑,只要正跳沿一导通,MD10马上就会从0很快加速到27648.

程序是用S7-200的思路设计的,在S7-200里用的挺好的,在S7-300里就行不通了。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程序如下:

楼主:
主要还是那个正跳沿--(p)--不理解,不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那个正跳沿--(p)--不理解,不会用。

STEP_7的定时器是有问题的,不能正常使用,(p—-)上方的地址是一个存放的变量,沿指令需要与这个变量进行比较,才会判断导不导通,在200SMART中的沿指令也有这个变量,只不过是系统内部分配好的,没有显示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那个正跳沿--(p)--不理解,不会用。

STEP_7的定时器是有问题的,不能正常使用,(p)上方的地址是一个存放的变量,沿指令需要与这个变量进行比较,才会判断导不导通,在200SMART中的沿指令也有这个变量,只不过是系统内部分配好的,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主要还是那个正跳沿--(p)--不理解,不会用。】进行回复: STEP_7的定时器是有问题的,不能正常使用,(p—-)上方的地址是一个存放的变量,沿指令需要与这个变量进行比较,才会判断导不导通,在200SMART中的沿指令也有这个变量,只不过是系统内部分配好的,没有显示        -----------------------------------------------------------------

那我应该怎样正确的使用这个-(P)-?,没有这个P,无法起到缓慢加减速的作用。

楼主:
邀请高手进来指点--(p)--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