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的scada中的变量类型

楼主(2020-12-24):
组态王的scada中的变量类型IOshort和IOword、IOlong和IOint6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组态王 SCADA中分为IO变量和内存变量; 带着IO,表示 IO变量,与外部设备(或系统) 进行交互的变量。

IOshort:16位或32位  整型

IOword:16位或32位  无符号整型,相当于 unshort

IOlong:32位  长整型

IOint64:64位  64位长整形 ,可以表示成  long long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