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n-BradleyPanelviewpuls600触摸屏内部电源板坏了,谁有资料?

楼主(2020-12-25):
Allen-Bradley Panelview puls600触摸屏内部电源板坏了,各位大侠谁有电路图,或是有拆机板,求帮助,谢谢!

楼主:
74e7a1e89fae77c8dc461157dac4610.jpg就是这个

网友A:
这个换人就好了,你是担心里面的程序么?

网友A:
我有这款屏的备件

网友B:
如果损坏了内部芯片,换了电源也是白搭。可以用外置电源看能否点亮。不能就不用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损坏了内部芯片,换了电源也是白搭。可以用外置电源看能否点亮。不能就不用修了...



没有资料,不知道电源板输出电压。板子输入为DC24v,输出有24v;还有两路输出,一路输出标注为5v,另一路不知道电压,不敢贸然接电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人就好了,你是担心里面的程序么?】进行回复:不想单写程序啊,能修复就不用了再写程序了。有电源板的图纸资料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