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1IP与VFD-M台达变频器通信

楼主(2020-12-25):
在触摸屏上做一个固定频率30Hz的按钮(假设该按钮为A)6×-8194,然后做一个频率递加按钮6×-8194。按频率递加到35Hz(这个频率是实际情况而定),我需要做一个(保存)按钮,按保存按钮把35Hz保存到A里面,下次再按A时机器以35Hz运行。这个保存按钮要怎么做?请大侠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说了这么多 都不清楚你在讲什么 你要保存  那就用宏指令setdata存在RW区 断电保存的 你要用 在getdata取出来就行

网友B:
可以实时的把当前递增的数据传给断电保持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这么多 都不清楚你在讲什么 你要保存  那就用宏指令setdata存在RW区 断电保存的 你要用 在getdata取出来就行

用触摸屏直接控制台达变频器运行。按启动然后再按30Hz这个键变频器以30Hz运行后,再按递加键,当加到35Hz时假设这个速度比较满意,我想把35Hz保存到30Hz这个键里面,断电重启以后再按这个30Hz的键直接以35Hz运行。我是个新手,麻烦师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