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的双线圈脉冲问题

楼主(2020-12-26):
各位大佬 我一直没搞清楚信捷plc程序中的脉冲双线圈问题,在主程序中 两个不同的脉冲指令对同一个输出y1 有问题吗?  还是主程序中对同一的输出口只能有一条脉冲指令,求大佬讲解一下关于脉冲双线圈的问题。

这是参考别人的一个程序 我看他里面对同一个Y1进行了绝对脉冲和回零指令 这样是可以的吗

网友A:
你这XC系列的,不支持双线圈脉冲,但是可以用步进指令区分,实现双线圈脉冲。XD系列就可以随便用,和三菱一样。我第一次用就被坑过

网友B:
只要不同时触发就可以,用轴停止互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同时触发就可以,用轴停止互锁下



我看手册里说了好像不能有这种对同一输出进行多次脉冲指令的情况 ,我都蒙了

楼主:
你们在实际编程的时候 有没有能使用脉冲双线圈的例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在实际编程的时候 有没有能使用脉冲双线圈的例子

官方手册只是不建议,用的时候回别同时触发就行。个人还是建议写到不同的流程里,每次只有一个流程在运行就行。普通的线圈输出用SET RST就行。

网友D:
信捷有顺序功能块,用哪个就行了啊

网友E:
没问题,只要不是同时触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们在实际编程的时候 有没有能使用脉冲双线圈的例子



有用过双线圈的情况,不过尽量避免分开使用。自动流程中可以使用双线圈,只要不是同时触发。

不要把同一个继电器OUT 和SET混用

网友G(2021-03-01):
信捷不支持脉冲双线圈输出

网友H:
XC的用步近指令做吧,之前有过相同经历,将双线圈分别放于不同的S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