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看下这个题目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0-12-26):
去面试给了一份题目,我写出来之后那边的技术,说我写的程序太乱了,我刚刚接触设计程序,以前都是从事调试,改程序之类的,想让大佬评判我写的程序哪里不足

网友A:
程序结构不分明,特别程序大了以后

网友B:
恕我直言,你这程序写得比一些初级工程师还好,他们只是不缺人而且,用这个借口打发你走

网友C:
以我的水平看不出什么问题,除了51段那个怎么觉得不大对呀,等着高手来,

网友D:
确实不规范,手动自动要分开,有复位,有停止,有报警,红绿黄灯,蜂鸣器等等。。。

网友E:
三菱FX2N吗这是?

说实话你这程序,如果按照你说的刚刚接触设计,写的还是很可以的,至少说明你自己很清楚整个流程。

以后如果软件允许就把你这几段程序 改为几个子程序。

如果是在允许就把几个子程序改成功能块,输入,输出单独做映射。现在让你做的是一个流程,如果这个设备10个流程全这样,你岂不是要把你的程序复制10遍?

总之以后的程序设计 不仅仅是你个人能懂,还要有扩展性,也要有通用性。

网友F:
如果作为一个新手,此程序算得上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们你之前干调试,用过PLC很长时间,那么这个程序肯定就不入流了,这个只能算是入门水平:程序很乱,虽然要求只是灌装上已经简化掉的一小段步骤,但是还算比较完整,能当个小项目运行,你这个只是看起来还行,注意,是看起来,一旦放设备上真正运行,肯定有问题;之所以乱,是你没有把里面工艺部分分成逻辑块,一个功能一部分,只是根据要求,简单的逻辑堆积,对于Mini小设备还行,一旦对于大线,按照你这么写下去,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想查错误,都没法下手,让别人更没法接手,总结一下,就是逻辑性太差,没细化,可调试性和可交接性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受你之前调试程序影响原因;还有就是,这是只给了你几个点,如果到几百上千点时候,现场控制点更改和增减就是常事了,这个你考虑过怎么快速修改吗?按照你这个,点数一旦上百,别人可能花十几分钟就搞定,按照你这个,没个半天功夫弄不完,而且一旦错了,查都查不出来

网友G:
看你发的图应该是三菱系列的PLC,可能是一直搞维护,各家PLC有哪些优缺点自己也是不太清楚。给你一个链接看看高手们都是怎么写程序的http://bbs.gongkong.com/D/201805/757632/757632_1.shtml。功能化、模块化,建议楼主了解一下西门子1200、欧姆龙cj2m系列PLC的编程(这里只是建议),各有千秋。我之前也是搞维护的,后来跳槽一家公司,自己做程序,完全是自己摸爬滚打,边写边总结,中间编写过一次信捷xd系列plc控制的一台120工位的设备,程序原理很简单,但是120工位一毛一样的工艺流程,前期写好了,结果领导说要加一个功能,结果我懵b了,一个工位增加2个参数,涉及的变量寄存器多大六七个,再乘以120倍,我的个神。。。。当时是没办法,买的设备到期了,硬件有,只有硬着头皮自己编程序了。还有就是当时道行很浅,也不知道还有其它PLC可以模块化编程。后来知道了,也在向这方面不断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恕我直言,你这程序写得比一些初级工程师还好,他们只是不缺人而且,用这个借口打发你走...



确实,非标小功能本来也就这样。下面那几个上纲上线说的自己很高大上的,倒是把题目改改啊,生产个螺丝钉罢了,一天天净想着上天

网友I:
注释加流程,还是比较清楚

网友J:
1,启动按钮清计数器干嘛?

2,清产量没必要用上升沿;

3,停止命令你确定是常开触点?

4,上升沿尽量少用,现场出问题排错困难;

5,产量计数程序不行,一般用传感器检测值,比如X2的下降沿;

6,47行C1复位是自复位吗?

7,异常处理:如果断电等。

8,计时不一定要用定时器,搞一个定时器加一个计数器有点啰嗦。特别是这种超长计时。

程序不能是简单的实现功能,还要考虑异常情况对程序的影响。首先得出个原理图吧。

网友K:
看起来还行,不过需要到现场使用后会有更好的改进方案。

网友L:
灌装的定量,为什么我看不出怎样判断装满瓶子的条件?  不是说装满瓶子之后传送带驱动电机自动启动嘛? 没看到有模拟量或者脉冲量的计算模块的?

网友M:
这个就是看你不顺眼,刁难你

网友N:
实际生产中,启动和停止不会只按一次的

例如:休息,午饭,故障等

所以启动时清零计数器会存在问题

另外,如果瓶子在灌装过程时,按了停止,这时灌装停不下来的,而且T2计时也会继续,当T2到了时间,生产线

又自动启动了,即使没有按启动。

备注:个人意见,这里少个急停回路。所以启动最好用自锁电路,当X2按钮出现问题,或者线路出现问题,生产线可以立即停止。

用置位的情况下,一旦停止按钮损坏,或线路出故障,生产线停不下来。

网友O:
个人感觉,如果是面试时候,写的还是可以的,给点时间去写,可以写的更好,但是只要别人刁难,你多牛逼的程序都可以挑一万个毛病出来,

网友P(2021-01-28):
你这程序给人没有上档次的感觉,纯粹就是写了生硬的动作而已,感觉就是自学没多久那样,你多用几个M点,传送,比较他就会觉得你这个高大上

网友Q:
我觉得楼上几位大佬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如果是新手没接触过,能写出来可以了。

网友R(2021-06-08):
按钮没必要用上升沿,而且你第51段有点问题,你那个常开的T10好像通不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J:
1,启动按钮清计数器干嘛?2,清产量没必要用上升沿;3,停止命令你确定是常开触点?4,上升沿尽量少用,现场出问题排错困难;5,产量计数程序不行,一般用传感器检测值,比如X2的下降沿;6,47行C1复位...



停止按钮在接线的时候接的是常闭的话程序里面用常开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R:
而且你那个计数器最好在记满数的时候自动清一下零,最好

网友S:
面试的几分钟写出来,感觉还是可以了。。比较时间段,也没有调试。。再者,临时写。谁没事去写功能块啊

网友T:
程序应该做到简单不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