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模块与CPU的连接

楼主(2020-12-26):
想问问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和CPU怎么连接的,直接插个排线吗?没见过还要用它做设计,全靠意淫,求大佬帮帮忙

网友A:
用什么系列PLC?自己下本手册就知道了。有要吗?我这里什么PLC选型手册都有 CALL 15311657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系列PLC?自己下本手册就知道了。有要吗?我这里什么PLC选型手册都有 CALL 1531165728...



看了一下视频了解了,感谢老铁回帖,但是不准备买实体

网友B:
简单的问题建议先了解硬件手册、编程手册之后再来问。

网友C:
你是问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和哪个CPU连接,是本身西门子的主控CPU吗?如果是扩展模块和主PLC的CPU是直接有插排的。还是问模拟量模块和主CPU中的处理器是怎么样连接的,这个是电路板设计的,要看原理图和PCB才能看出。我估计你是第一种情况。

网友D:
S7300/400 连接器链接,在PLC下面。也可以用总线模块连接,模块挂在总线接口。ET200SP是侧边连接,最后是个服务器模块。

网友E:
S7-200通过扩展线连接,然后再设定相关参数和写对应的程序。S7-200SMART就是插一起,再进行前面的操作就差不多了。

网友F:
S7-200通过扩展线连接,然后再设定相关参数和写对应的程序。S7-200SMART就是插一起,再进行前面的操作就差不多了。S7-300使用卡件底部连接器,S7-400使用背部底板,卡件直接插在底板上

网友G:
什么系类的啊

网友H:
这个完全是硬件手册的内容吧

网友I:
可根据你的具体plc的cpu的类型查看相对的模拟量模块的连接信息。下面是西门子官方的说明

s7-200的plc资料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portal/micropower2013/smart%20sms/029.html

200Smart的产品样本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Message.aspx?Id=6726

s7-300的产品目录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Message.aspx?Id=2012

s7-1200的产品目录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Message.aspx?Id=3401

s7-1500的选型软件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1500published/1500list/inf_list1.html

网友J(2021-02-03):
想用什么系列的,价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问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和哪个CPU连接,是本身西门子的主控CPU吗?如果是扩展模块和主PLC的CPU是直接有插排的。还是问模拟量模块和主CPU中的处理器是怎么样连接的,这个是电路板设计的,要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系列PLC?自己下本手册就知道了。有要吗?我这里什么PLC选型手册都有 CALL 1531165728...



已经找到了,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问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和哪个CPU连接,是本身西门子的主控CPU吗?如果是扩展模块和主PLC的CPU是直接有插排的。还是问模拟量模块和主CPU中的处理器是怎么样连接的,这个是电路板设计的,要看原理图...



非常感谢大大的建议,已查明,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S7-200通过扩展线连接,然后再设定相关参数和写对应的程序。S7-200SMART就是插一起,再进行前面的操作就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S7-200通过扩展线连接,然后再设定相关参数和写对应的程序。S7-200SMART就是插一起,再进行前面的操作就差不多了。S7-300使用卡件底部连接器,S7-400使用背部底板,卡件直接插在底板上...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系类的啊



我机械的,有用到一点PLC,已找到,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完全是硬件手册的内容吧



手册有点看不明白,查视频找到的,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根据你的具体plc的cpu的类型查看相对的模拟量模块的连接信息。下面是西门子官方的说明s7-200的plc资料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



感谢大哥的资源分享,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