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用485-BD模块跟7台变频器用485通讯

楼主(2020-12-27):
FX3U用485-BD模块跟7台变频器用485通讯,启停,读写频率跟电流。三菱的通讯指令没用过,论坛找的例子没有注释看不大懂。变频器是易驱gt200,哪位大佬帮忙编个样例给我就好了。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得用到RS指令了,可以先尝试编写和一台变频器通信的程序,进而再编写和多台的变频器通信。

网友B:
这个是做过的FX5U跟基恩士GT传感器232通讯的  3U的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C:
这是以前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以前用过的



这好像是ASCII吧,这个模块能用RT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用到RS指令了,可以先尝试编写和一台变频器通信的程序,进而再编写和多台的变频器通信。...



手册看着有点晕,而且好像这个模块用RTU格式通讯有点繁琐,串口试了一直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是以前用过的】进行回复:        -------------------------------------------...



嗯  后面的校验程序不一样

网友D:
例程很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个得用到RS指令了,可以先尝试编写和一台变频器通信的程序,进而再编写和多台的变频器通信。...】进行回复:        ---------...

监控你写的程序,看看PLC发出什么命令?

网友E:
这个得用485-ADP,BD只支持无协议,MDDBUS专用指令ADPRW。

网友F:
不差幾百塊成本的話,建議你用FX3U-485ADP-MB通訊模塊,編程簡單很多,對照手冊容易上手,用485BD的話,程序要多一些,需要你對485通訊和RS指令先熟悉,3U的CRC校驗倒是簡單,有專用CRC指令,不用做校驗程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用485-ADP,BD只支持无协议,MDDBUS专用指令ADPRW。...



485BD也可以用,程序上稍微多一點點而已。

网友G:
有没有大佬有232-BD 串口通信控制电机的例子程序啊

网友H(2021-02-03):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楼主(2021-04-09):
实在不好意思,都忘记这个帖子了。这段程序也是在某位大神的程序中截取的一段,用的485BD模块,使用标准的RS485通讯格式

网友I(2021-08-18):
做一个模块就不好了!我以前也是写RS485来搞,非常慢

网友J(2022-02-22):
引用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都忘记这个帖子了。这段程序也是在某位大神的程序中截取的一段,用的485BD模块,使用标准的RS485通讯格式...



这个测试了没有?可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