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CD423-AA伺服驱动器面板显示000.A,怎么解决?

楼主(2020-12-28):
Q:步科CD423-AA伺服驱动器面板显示000.A,怎么解决?

A:步科CD423-AA伺服驱动器面板显示000.A,解决方法如下:

     1、先检查电机型号设置是否正确。根据步科伺服电机铭牌的“motor code”填写伺服电机代码;

     2、检查编码器线是否已经连接,编码器连接是否正常;

     3、打开步科伺服电机配置参数,将使用内部电机库改为“1”后重新输入伺服电机型号,存储后重启看看;

     4、若伺服电机/编码器线缆已坏,请交叉比对检查。

若仍无法解决您的问题,请移步步科官网寻求技术咨询。

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