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电动阀门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0-12-28):
1.启动时,确认离合器手柄在相应位置。

2.如果是在控制室控制电动阀,把转换开关打大REMOTE位置,然后通过SCADA系统控制电动阀的开关。

3.如果手动控制,把转换开关打在LOCAL位置,就地操作电动阀的开关,电动阀开到位或者关到位的时候它会自动停止工作,最后把运行转换开关打到中间位置。

4.采用现场操作阀门时,应监视阀门开闭指示和阀杆运行情况,阀门开闭度要符合要求。

5.采用现场操作全关闭阀门时,在阀门关到位前,应停止电动关阀,改用微动将阀门关到位。

6.对行程和超扭矩控制器整定后的阀门,首次全开或全关阀门时,应注意监视其对行程的控制情况,如阀门开关到位置没有停止的,应立即手动紧急停机。

7.在开、闭阀门过程中,发现信号指示灯指示有误、阀门有异常响声时,应及时停机检查。

8.操作成功后应关闭电动阀门的电源。

9.同时操作多个阀门时,应注意操作顺序,并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10.开启有旁通阀门的较大口径阀门时,若两端压差较大,应先打开旁通阀调压,再开主阀:主阀打开后,应立即关闭旁通阀。

11.收发清管球时,其经过的球阀必须全开。

12.操作球阀、闸阀、截止阀、蝶阀只能全开或全关,严禁作调节用。

13.操作闸阀、截止阀和平板阀过程中,当关闭或开启到上死点或下死点时,应回转1/21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