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看下书上是不是说错了

楼主(2020-12-28):
请看最下面3行,停电保持辅助继电器。系统重新上电后,仅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保持断电前状态,然后M将失电。因此,在实际应用时,还必须加上M自锁环节,才能真正实现断电保持功能。我自己做了实验,发现M一直有电的,并不需要自锁。

网友A:
断电保持是记录断电前的状态,从新上电保持断电前的状态

网友B:
断电保持就只是能记录断电前状态,重新上电确实只能保证第一个扫描周期与断电前状态相同。以后的状态则是根据PLC程序执行来改变的啊,程序有初始化清零的自然会复位,程序不能改变其状态的也只能继续保持。

网友C:
以实验结果为准。作者不知道是从哪得来的经验,这理论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D:
有颈椎病,表示看不了这个图

网友E:
作者的意思可能是  程序里面是OUT输出的继电器,断电之前条件满足可以一直保持,断电后条件不满足,OUT的继电器可以保持1个扫描周期后,就以条件判断是否输出了。

如果是 SET指令输出的断电保持继电器,断电后,重新上电,不管条件是否满足,他都是得电状态。这和普通型的内部继电器是不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颈椎病,表示看不了这个图



我把图给他旋转了

网友G:
书上说的是M一直保持当前状态,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后,根据程序情况决定M的状态,比如断电时M是set的,上电时程序第一个扫描周期rst M,状态就变了,M就失电了

网友H:
书上不一定全对,看书带着问题

网友I:
书本只是用于参考的,最好多试几次

网友J:
你的书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有颈椎病,表示看不了这个图



干这行的都有点吧

网友L(2021-03-03):
书上是理论,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M(2021-06-08):
这个说到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