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程序手动和自动的区别

楼主(2020-12-28):
三菱PLC控制伺服定位手动自动程序区别在哪里

网友A(2023-06-08):
手动程序按一个按钮产生一个动作,需要多个按钮,一个动作至少一个按钮。自动程序按一个按钮产生一系列完整的动作,不需要再干预,直到按下停止按钮,只需要一个启动和停止按钮就可以了。这样说明白吗?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