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上做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怎么做啊????

楼主(2020-12-29):
触摸屏上做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怎么做啊,搞不明白

网友A:
这个系统是: 触摸屏+PLC+电机?  PLC 已经实现 电机的正反转,然后想在触摸屏上 关联PLC中的“正转”和“反转”地址就可以?

若是这样:

(1)在触摸屏里面做2个按钮,这2个 按钮 分别关联的位地址 就是PLC“正转”和“反转”的寄存器地址,按钮类型为触发性,按下去接通,松开后断开,可以把这2个按钮取名:“正转”、“反转”。

(2)PLC中的程序类似于下面这样互锁的梯形图类似:

网友A:
希望对你 能有些帮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