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雷达液位计特点优势及安装方式详解

楼主(2020-12-29):
非接触式雷达液位计近几年在粉尘料、挥发性液体、带压容器液位测量等领域,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

非接触式雷达液位计使用过程中特点优势:

  • 连续准确测量

    由于非接触式雷达液位计不与被测介质接触,且受温度、压力、气体等影响非常小,测量结果准确。

  • 维护方便,操作简单

    非接触式雷达液位计具有故障报警及自诊断功能,维护方便,操作简单。

  • 适用范围广

    非接触式测量,方向性好,传输损耗小,可测介质多。

  • 安装简单

    在各行业应用中,雷达液位计可直接安装到储罐顶部,安装简单等优点成为广大群众使用的首选,接下来我们说说在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雷达物位计安装注意规范

  • 雷达液位计测量罐体的液位罐体直径的1/4或1/6处,距离管壁的最小距离为200mm。

    注:①基准面     ②容器中央或对称轴

  •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 测量锥型罐体,应安装在锥型罐体的平面的中间,保证可以测量锥型顶部。

  •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 测量有堆料的罐体,选型的时候,应选择万向法兰(可调节方向)的安装雷达液位计。由于倾斜的固定表面会造成回波衰减,甚至丢失信号的问题。所以我们安装的时候通过调整雷达天线垂直对准料面。

  •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雷达液位计典型错误安装方式总结

  • 雷达液位计虽然安装调试简单,但仍会遇到一些错误的安装方式,下面总结了一些常见的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的典错误安装方式,帮助大家在调试安装雷达,更加得心应手。

  • 1.离进料口近

    经常遇到刚接触雷达的朋友,在安装的过程中,把雷达的安装位置距离进料口太近,导致使用过程中测量的液位不准确。由于离进料口近,进料会极大干扰雷达介质传播与反射,所以我们在安装的时候,要尽量远离进料口(以下安装1为正确,2为错误)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 2.圆形罐体装在正中间

    雷达液位计是非接触式的液位计,由于存在波束角所以在安装的时候要尽量远离管壁,但是遇到需要安装在圆形或者拱形罐体(如下图)的时候安装位置不能安装在罐体的顶部中间,在正常测量的时候除了会产生间接回波还会受到多次回波的影响。多次回波可能比真正回波的信号阀值还大,因为通过顶部可集中多个回波。所以不能安装在中心位置。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 3.雷达插深不够

    第三种情况我相信大家遇到的比较多的,在安装的时候我们现场需要焊接短接,但是我们往往不会注意对短接的长度做出要求,以为只是做固定作用的,随便焊接下就万事大吉,导致雷达液位计探头还在短接里面,从而导致液位测量不准,显示的液位比实际值大很多,且不随着液面的高度变化而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雷达液位计安装好之后探头一定要伸入罐体内部且距离最少有10mm,才能保证雷达液位计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