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流量计指示故障的原因

楼主(2020-12-29):
罗斯蒙特流量计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说明书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长时间使用说明书不准确总是没有迹象表示波动范围大且无读数指示不返回零小流量时无指示当大流量指示正常时,当小流量指示不正常时指示值的变化不能跟上流量的变化仪表的K系数无法确定,很多地方的数据不一致。

罗斯蒙特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流量计安装问题

主要原因是传感器前面的直管长度不够,影响测量精度,导致长时间指示不准确。

2. 罗斯蒙特流量计选型

在口径选型或设计选型后,由于工艺条件的变化,选用大规格时,实际选型时应选用尽可能小的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如果在这项工作中出现错误,就会导致流量计测量不准确,尺寸和流量的测量出现偏差。例如涡管道设计几个设备使用因为这个过程有时不使用的设备目前实际使用流量减少设计选型和实际使用的原始大小太大相当于提高了可衡量的下限流量、工艺管道小流量指令无法保证大流量也可以使用因为如果你想改造有时太困难而工艺条件的改变只是暂时的。可结合参数重置,以提高指示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