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直流无刷电机倒相的说法?

楼主(2020-12-29):
        任何一个直流无刷控制器和直流无刷电机都不能随意的接上就可以正常的转动吗?为什么直流无刷会有倒相序之说?

一般来说,直流无刷电机在实际运动中是电机旋转-转子磁场方向变化-定子磁场方向和转子磁场方向的角度变化为60度电角度时-霍尔信号变化-相线电流方向变化-定子磁场向前超过60度电角度-定子磁场方向和转子磁场方向的角度变化为120度电角度这样我们就明白了,霍尔有六种正确的状态。当特定的霍尔告诉控制器时,控制器就有特定的相线输出状态。因此,倒相序就是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使定子的电角始终在一个方向上步进60度的电角。
       一个60度无刷控制器使用120度直流无刷电机会有什么问题?反之又如何?均倒置至缺相,无法正常转动;而捷能采用的控制器为智能型无刷控制器,可自动识别60度电机或120度电机,因此可兼容两种电机,更便于维修更换。
      为了确保电源线、地线与控制器上的相应线插值正确,三电机霍尔线与三电机线对控制器的接法共36种,简单而又笨拙的方法就是每一种状态逐个测试。可在进行换接时不断电进行,但必须小心,而且还要有一定的顺序。小心每一次旋转都不要太大,如果直流无刷电机不能平稳地转动,那么这种状态就不对了,转把旋得太大就会损坏控制器,如果发生倒转,在知道控制器的相序的情况下就是将控制器霍尔线a,c互换,电机线A和B互换,然后倒转到正转。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大电流运行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