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仪表的操作条件

楼主(2020-12-30):
流量仪表的操作条件或运行条件直接影响其计量性能,操作压力或温度变化对流量仪表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其计量腔体的改变,涡街流量计其间接影响是被测介质粘度、密度等物性参数的变化,但间接影响可在修正物性影响时考虑。由于流量仪表结构和形状的复杂性及加工装配的离散性,几乎不可能采用计算的方法对其腔体随操作条件的变化精确地进行修正,也不可能根据试验数据针对所有流量计拟合出满足准确度要求的经验公式。涡轮流量计对于容积流量计而言,在进行流量仪表的型式鉴定、样机试验或质检抽查时,自然吸气式发动机被改装为增压式发动机后,不管是采用废气涡轮增压器还是机械增压器,都会遇到进气温度高的问题,电磁流量计因为经过压缩后的空气温度肯定比未经过压缩的高。自然吸气式发动机的进气温度不管发动机在什么状态下都没有大的变化,不管是装在空气流量计内,还是离节气门不远的进气歧管上或风隔箱处,都相差不大;而废气涡轮增压式发动机的进气温度传感器都装在压气机出口端后的进气歧管上,也就是说,进气温度传感器需要检测的是空气被压缩后的温度,使ECU能根据升高了的进气温度对点火提前角作相应的调整。一般要进行机械环境、气候环境和电磁干扰的试验,确定其整体性能。对于一般的计量检定,则只确定流量仪表的计量性能。但对于在线实流检定,流量仪表所处的环境就是其实际使用环境,用这种检定方法所确定的流量仪表性能已包括环境影响的因素,只是它不同于进行型式鉴定时的极限环境条件。计量腔体变化会导致作为测量基准的容积单元的改变,还会引起内部漏失量的变化,从而影响流量测量结果。对于速度式涡轮流量计,操作条件改变将引起其流通面积的变化,从而导致仪表系数的变化。如果检定时流量仪表的操作条件能与实际使用时相同或接近,则离线检定即可满足要求。但是,由于操作条件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离线检定往往不能复现实际操作条件,只有在线实流检定才能解决高准确度的流量测量问题,否则要考虑附加的误差。从广义上讲,被测介质的均匀度、含气(液)量、杂质含量等来流条件,也属于流量计操作条件的范畴,但其对流量仪表性能的影响更加复杂,有时在线实流检定也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