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直连WinCC实例

楼主(2020-12-30):
大连德嘉推出三菱PLC FX系列以太网转换器是一款经济型的以太网通讯处理器,通过它就可以直接升级为带有以太网口的PLC了,省去了编程电缆,用于三菱系列PLC以太网数据采集,如:型号为FX1N/1S/2N/3S/3G/3GC/3U/3UC,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态、威纶)通讯。85750c63a30a644d497efcd5adfa8b14004501f3.jpgETH-FX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PLC供电。将三菱FX系列PLC的MD8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PLC数据监控。
本产品最多可同时连接四台上位机(包括触摸屏)
含税价¥365c48357e073542a252168d12413257f2e00452185.jpg连接WinCC软件
1.新建项目,右击“变量管理”,点击“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择“Misubishi Ethernet”。1aaf132456ae162e5c0e63d7a0c211e5003a81f3.jpg2.右击“Mitsubishi FX3U series”,点击“新建连接”。在新建连接下右键点击“连接参数”,填入模块的 IP 地址,端口号默认为“5551”,协议选择“TCP”,PC 编号默认为“255”, 点击“确定”。2029012f6cbab9863cdadfb118deaa80004b0172.jpg3.建立如下变量fb9319ae66e2ba9ddabf427c812f5316004b00a9.jpg4.运行画面监控bd565717bb4011cdb865202e8fdb7f9c004501af.jpg监控三菱PLC如D寄存器数据如下:06aa6fbace9b351d79b47ca74f25d609004b0184.jpg

网友A:
不错,挺方便的一个东西,以后做项目可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