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初学入门:CAD软件中怎么画双跑楼梯?

楼主(2020-12-30):
双跑楼梯是最常见的楼梯形式之一,那么各位CAD制图初学入门者知道在国产CAD制图软件中如何绘制绘制双跑楼梯吗?不知道也没关系,接下来的CAD制图初学入门教程就让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国产CAD制图软件——浩辰CAD建筑软件中绘制双跑楼梯的具体操作步骤吧!

建筑CAD制图教程:绘制双跑楼梯

首先打开浩辰CAD建筑软件,然后找到并依次点击建筑设计→楼梯其他→双跑楼梯(SPLT)。点取菜单命令后,显示下图所示的默认的折叠对话框。

单击“其他参数”展开折叠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双跑楼梯对话框控件说明:

【梯间宽】双跑楼梯的总宽。单击按钮可从平面图中直接量取楼梯间净宽作为双跑楼梯总宽。

【梯段宽】默认宽度或由总宽计算,余下二等分作梯段宽初值,单击按钮可从平面图中直接量取。

【楼梯高度】双跑楼梯的总高,默认自动取当前层高的值,对相邻楼层高度不等时应按实际情况调整。

【井宽】设置井宽参数,井宽=梯间宽-(2×梯段宽),最小井宽可以等于0,这三个数值互相关联。

【踏步总数】默认踏步总数20,是双跑楼梯的关键参数。

【一跑步数】以踏步总数推算一跑与二跑步数,总数为奇数时先增二跑步数。

【二跑步数】二跑步数默认与一跑步数相同,两者都允许用户修改。

【踏步高度】踏步高度。用户可先输入大约的初始值,由楼梯高度与踏步数推算出最接近初值的设计值,推算出的踏步高有均分的舍入误差。

【踏步宽度】踏步沿梯段方向的宽度,是用户优先决定的楼梯参数,但在勾选“作为坡道”后,仅用于推算出的防滑条宽度。

【休息平台】有矩形、弧形、无三种选项,在非矩形休息平台时,可以选无平台,以便自己用平板功能设计休息平台。

【平台宽度】按建筑设计规范,休息平台的宽度应大于梯段宽度,在选弧形休息平台时应修改宽度值,最小值不能为零。

【踏步取齐】除了两跑步数不等时可直接在“齐平台”、“居中”、“齐楼板”中选择两梯段相对位置外,也可以通过拖动夹点任意调整两梯段之间的位置,此时踏步取齐为“自由”。

【层类型】在平面图中按楼层分为三种类型绘制:1、首层只给出一跑的下剖断;2、中间层的一跑是双剖断;3、顶层的一跑无剖断。

【扶手高宽】值分别为900高,60X100的扶手断面尺寸。

【扶手距边】:100图上一般取0,在1:50详图上应标以实际值。

【转角扶手伸出】在休息平台扶手转角处的伸出长度,默认60,为0或者负值时扶手不伸出。

【层间扶手伸出】在楼层间扶手起末端和转角处的伸出长度,默认60,为0或者负值时扶手不伸出。

【扶手连接】勾选此项,扶手过休息平台和楼层时连接,否则扶手在该处断开。

【有外侧扶手】侧添加扶手,但不会生成外侧栏杆,在室外楼梯时需要选择以下项添加。

【有外侧栏杆】绘制扶手也可选择是否勾选绘制外侧栏杆,边界为墙时常不用绘制栏杆。

【有内侧栏杆】创建内侧扶手,勾选此复选框自动生成默认的矩形截面竖栏杆。

【标注上楼方向】勾选此项,在楼梯对象中,按当前坐标系方向创建标注上楼下楼方向的箭头和“上”、“下”文字。

【剖切步数】楼梯时按步数设置剖切线中心所在位置,作为坡道时按相对标高设置剖切线中心所在位置。

【作为坡道】此复选框,楼梯段按坡道生成,对话框中会显示出如下“单坡长度”的编辑框输入长度。

建筑CAD软件中绘制双跑楼梯的注意事项:

1.勾选“作为坡道”前要求楼梯的两跑步数相等,否则坡长不能准确定义;

2.坡道的防滑条的间距用步数来设置,要在勾选“作为坡道”前要设好。

在确定楼梯参数和类型后,首先根据楼梯所在的开间选择墙体(门窗),自动算出楼梯间的宽度、梯段宽度,提供预览插入楼梯,命令行提示:

请选择楼梯平台一侧的墙或门窗 [自由插入(F)]<退出>: 选择平台一侧的墙或门窗定位楼梯所在开间;

点取楼梯上楼一侧插入楼梯: 拖动预览选择上楼一侧给点或按空格键插入楼梯,下图所示为选择普通窗与转角窗插入,不同上楼方向的情况。

楼梯可选择墙体(门窗)取得楼梯间净宽,计算休息平台宽。规则是:梯间宽的一半作为休息平台宽控制值,与对话框中的平台宽比较,如果小于后者就按后者,如果大于后者,就按平台宽控制值绘制,既能满足设计灵活性,也尽可能符合规范对于疏散的要求,如下图所示。

在不适合选择墙体和门窗(如按梯段对齐,取固定梯段宽等)的情况,键入选项F切换为自由插入,命令提示如下:

点取位置或 [90(A)/左右翻(S)/上下翻(D)/对齐(F)/改转角(R)/改基点(T)]<退出>: 键入关键字改变选项,给点插入楼梯。

请选择楼梯平台一侧的墙或门窗 [自由插入(F)]<退出>: 自由插入完成后,恢复默认选择楼梯平台一侧的墙或门窗,以回车退出命令。

另外注意对于不同楼层特性的扶手是不一样的,顶层楼梯只有扶手而没有梯段;这些在实际使用都需要注意。

以上CAD制图初学入门教程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国产CAD制图软件——浩辰CAD建筑软件中绘制双跑楼梯的相关介绍,各位CAD制图初学入门者看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