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LC的PID向导实现恒压供水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0-12-30):
利用PLC的PID实现恒压供水出现的问题:

利用PLC的PID向导下载程序后,运行正常,当把PLC的电源停掉,再上电是模拟量输出始终是5530.

请问,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谢谢。

楼主:
用的是西门子PLC,和ABB变频器

网友A:
上电初始输出5530是正常的,西门子PLC输出是0-20mA信号,变频器接收的是4-20mA,4毫安对应数字量6400,存在一定偏差(6400-5530),可仔细看看西门子模拟量和ABB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
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上电必须让PID得电,我加了一个SM0.1,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就是这个程序。

网友B(2021-02-23):
谢谢楼主分享,下来看看

低調,哼小曲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