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S定位指令

楼主(2020-12-30):
请问一下三菱FX3S 定位指令有哪些  我查了资料 好像只有三四个指令  是这样吗

网友A:
三菱FX3S定位指令,主要用这几个指令,中断定位(DVIT)指令、相对定位(DRVI指令)、 绝对定位(DRVA指令),可变速脉冲输出(PLSV指令),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DSZR指令),不带DOG点的原点回归(ZRN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FX3S定位指令,主要用这几个指令,中断定位(DVIT)指令、相对定位(DRVI指令)、 绝对定位(DRVA指令),可变速脉冲输出(PLSV指令),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DSZR指令),不带DO...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