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测力计说明书

楼主(2020-12-31):
3. 按键说明

a. ON/OFF:开关键

     1.按住ON/OFF 一秒钟以上,拉力计开启。

     2.在拉力计开启状态下,按住ON/OFF 一秒钟以上,拉力计关闭。

b. ZERO:置零键

   在称重状态下,拉力计若于使用过程中,有零点飘移现象时(即卸扣上无物品,但显示屏出现微小量值), 可按此键归零。

c. UNIT:单位转换键

   按此键,单位循环显示公斤“kg 英镑lb”→牛顿N”→千牛“kN”→ t”→公斤kg”

d. PEAK:峰值键

测量值变动时,按键将锁定最大测量值并显示,此时屏上显示PEAK。再按此键,解除锁定状态,此时屏上PEAK 指示消失,重新回到测力状态。

三、仪表说明

180仪表可实时采集拉力计的数据,并通过USB接口,输入至计算机,同时可无线控制拉力计

实现去皮,置零,参数设置,标定等功能。

1. 安装驱动程序

180 仪表第一次连接计算机时,计算机会要求安装驱动程序,本产品均附一张光盘,首先将光盘放入计算机光驱,并运行“ VCP_1.3.1_Setup” 程序,计算机显示如下

                                                                  使用手册                                6                                 ERT07.021 SSC

当完成对驱动程序 “ VCP_1.3.1_Setup”的安装后,将180仪表插入计算机USB接口后,计算机会自动搜索发现,你可以通过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来检查端口通讯是否成功。如下所示:

注意: 端口号是随机的,如果端口号大于4,请将端口号修改,通常我们改成COM3。

2. 运行测力软件

驱动程序安装后,用户可以运行光盘中的测力软件

计算机显示如下:

将COM 端口选择成COM3, 计算机显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