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门板的线有没有好的方法固定啊

楼主(2020-12-31):
有没有大神知道 类似这样的玩意在哪可以买到 万能的淘宝都没有找到啊 有了这玩意 过门板的线就美观多了

网友A:
感觉特像下水管道的管子,是不是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特像下水管道的管子,是不是DIY的】进行回复:应该不是的



网友B:
一般不都缠绕管 不就行了吗

网友C:
这种门板过线管,易格斯有啊!

不过你买起来价格也是超高,就看你的银子是不是充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门板过线管,易格斯有啊!不过你买起来价格也是超高,就看你的银子是不是充分...

https://www.igus.com.cn/info/energy-chains-cable-proctection-accessories

易格斯的

网友D:
去电气市场或者五金电子市场,赛格电子市场看看

网友E:
威图柜标准件

但是你想便宜,淘宝波纹管和波纹管支架

网友F:
可以换金属的波纹管。耐用

网友G(2021-02-25):
波纹管,缠绕管或者用于放绝缘裹线布都行啊,不过你这图片管子太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