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进永磁电机的工艺呢?

楼主(2020-12-31):
        电机是一种电磁波装置,它以磁场为介质,实现机械能与电能的转换。为在永磁电机中建立气隙磁场,实现机电能量的转换,有两种方法。一个是通过在电机线圈中通电而产生磁场,另一个是由永磁体产生磁场。由于永磁材料的固有特性,它经过预先磁化以后,不再需要外加能量就能在其周围空间建立磁场。这样既简化了电机结构,又节约了能源。

       对于所涉及的永磁电机的永磁材料非常有讲究,Ms.参将有关内容归纳整理与大家分享,主要谈一下永磁材料的选择原则和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永磁体材料的选择原则。
永磁材料种类繁多,性能差异很大。因此,在设计永磁电机时,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永磁材料和具体的性能指标。
(1)应能保证永磁电机气隙中有足够的气隙磁场和规定的电机性能指标。
(2)在特定环境条件、工作温度和使用条件下,磁性能的稳定性应得到保证。
(3)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便于加工和装配。
(4)更好的经济性和合适的价格。
2、是永磁体的应用问题。
(1)永磁电机的实际磁性能与生产厂家的具体生产工艺有关,其数值与标准中规定的数据往往有偏差。同一牌号的永磁材料,在不同厂家或同一厂家的不同批号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磁性差异。就实际应用于电机的永磁体的形状和尺寸而言,其磁性能与标准参数也会有差异。
充电能力的大小和充电方式都会影响永磁体磁化状态的均匀度,从而影响其磁性能。所以,为了提高电机设计计算的精度,需要从生产厂家索取该型号电机实际尺寸的永磁体在室内温和工作温度下的退磁实测曲线,有条件时可以抽样直接测量,比较稳妥。对一致性要求高的电机,更需要对永磁材料进行逐层检测。
(2)永磁电机的磁能除了关系到合金成分和制造过程外,还关系到磁场的热处理过程。所谓磁场热处理,就是永磁材料在分解反应过程中施加外加磁场。磁场热处理后,永磁材料的磁性得到改善,具有方向性,垂直于磁场的方向最小,称为各向异性。对不经过磁场热处理的永磁体,没有方向磁能,即各向同性。必须指出的是,在各向异性永磁体中,磁性能应与热处理时的磁场方向一致,否则磁性能反而会下降。
(3)永磁电机在由室内温升到工作温度并在保温一定时间后再冷却到室温时,其开路磁通允许的不可逆损失不超过5%。所以,为保证永磁电机在运行中的稳定性,避免出现明显的不可逆退磁现象,应在使用前对永磁材料进行稳磁处理,方法是将充磁后的永磁材料加热至预期的工作温度,并保持2-4小时,预热消除这部分不可逆损失。